[技术问答] 我的电源可能会影响ADC的读值

楼主(2021-11-03):
电源轻载时,ADC采样波动大。
重载时,采样波动很小。

当前,给电源配了个假负载,临时解决,
测量LDO端,纹波也规则,且幅值不大。

我需要改板子么?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改啊

网友A:
你是指LDO的负载?

楼主:
是LDO前端的降压电源

网友B:
或许可以关注下铺地

网友C(2021-12-27):
有可能,电源是动力,作用很大

网友D:
调整下电源参数试试呢

网友E:
大电容滤波~

网友F:
改下电源参数试试

网友G:
我用ADC采样电压值时参考电压选择了片内2.5V,不知这样会不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