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的滤波电容一般多大合适

楼主(2021-11-03):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特别的要求吧,
不过,太大的话,也能也会出问题

网友B:
1.什么电源?类型?范围?
2.滤波?滤那个频段的波?

网友C:
板载的降压电源,一般是DC-DC的吧,问题不会太大

网友D(2021-12-21):
用的什么类型的电源

网友E:
功放上的电源滤波电容容量要大一些

网友F:
根据工作电流大小选

网友G:
怎么选择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H:
滤波电容器的大小可以根据什么来选择?

网友I:
滤波电容的容量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J:
滤波电容前面大一些

网友K:
一般容值越大的电容,分布电感也越大

网友L:
电源越接近直流电?

网友M:
滤波电容选择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N:
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是按负载电流大小来选用的

网友E:
通常都是在6800到10000微法。

网友M:
容量根据负载的大小不同。

网友L:
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

网友K:
电容的材质也很重要。

网友J:
所使用的滤波电容容量大小差别很大。

网友I:
适当大些好,大小容量搭配效果更好。

网友H:
滤波电容是根据截止频率来确定的

网友G:
知道要用多少uf的?

网友F:
一般用470~2200μF。

网友O(2022-12-02):
滤波的话,越大滤波后的电压越平缓效果越好。 但是电容很大的话在接通电源瞬间电容相当与短路,冲击会很大。一般1000UF够大了。

网友P:
滤波电容大小为2200法拉。

网友Q:
电源滤波电容的选取与电源的输出电流有关,电流越大,滤波电容越大。

网友R:
建议35V/470,或者35V/1000UF微法。

网友S:
滤波电容选择差不多就行了,一般我会放两个220uf和一个0.1uf

网友T:
使用的滤波电容一般都几百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