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装笔记本电脑系统装Win7/Win10/Win11哪个好?

楼主(2021-11-03):
        最近准备装台装笔记本电脑, 是装Win7旗舰版还是装Win10专业版?还是Win11?

        Win7旗舰版最成熟,但微软停止维护了,现在有些软件新版本已经不支持Win7,比如Phyton3.9.

        Win11新出来,可能还不稳定.

        Win10呢?  据说Windows系列单数版本比较稳定,寿命长;   双数版本不稳定,寿命短.

        大家就自己的使用经验,谈谈自己的看法.

11都出来了?10用着比较顺手。。。7就算了 别扭的很

网友A:
还不知道Win11都出来了

网友:
我是搞嵌入式开发的,我需要ubuntu

网友B:
相对来说还是win10好点,稳定性和软件支持程度都不错。如果没有其他特殊需求,现阶段建议win10

网友C:
没有电脑,用单位的~~~装啥用啥

网友D:
目前看  win10肯定最好,稳定性,便利性。如果你没有很重要的程序、文件,就是一般的家庭使用,那建议直接win11,开始有点不习惯,但系统还是不错的

网友E:
我现在装win10 2019ltsc,, 1809的内核版本, 稳定, 去掉了一堆没用的花里胡哨的东西, 占用硬盘少, 更新次数少, 以前一直**win7, 现在觉得win10还算可以, 稳定版本

网友F:
自己的装win10 ,别人的,不管他

网友G:
目前来说还是Win10

楼主:
目前安装了Win10企业版,正在体验中。感觉开始菜单有点花里胡哨的。Win7下的应用程序目前都可以正常用。

网友H(2021-12-30):
刚刚使用WIN11感觉很不错,反正win10我是不用。自己电脑只装7,倒是把公司电脑升级成了11.

网友I:
11有啥特殊啊?是大改还是小改?

网友J:
win10,做硬件开发的不能用太新的系统,担心有些软件装不上,或者驱动找不到

网友K:
大部分只能装WIN10,用户无法选择,因为被CPU商家锁定了。
我年前买了DELL,化了2个月时间,各种折腾,都没能装上WIN7,最后只能按照商家的意思“硬件捆绑”,装上WIN10家庭版。
所以现在就只能在WIN10和WIN11之间有时可选,而且都是家庭版,很多工程软件使用将受到限制。
这是人家制裁我们的必经之路。
30多年了,联想一直没有做操作系统的梦,
指望华为顶一根柱子,鸿蒙还在摇篮之中,希望华人能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