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管理IC/DP4057

楼主(2021-11-03):
DP 4057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 SOT 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 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 可以适合 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电电压固定于 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 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1/10 时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被拿掉时,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至 2uA 以下。也可将 置于停机模式,以而将供电电流降至40uA。 的其他特点包括充电电流监控器、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 示充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状态引脚。

特点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
·高达 5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无需 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
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可直接从 USB 端口给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
·精度达到±1%的 4.2V 预设充电电压;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自动再充电;
·2 个充电状态开漏输出引脚; ·C/10 充电终止;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 40uA; ·2.9V涓流充电器件版本;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采用 6 引脚 SOT-23 封装。

应用
·充电座
·蜂窝电话、PDA、MP3播放器
·蓝牙应用

典型应用
500mA 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