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for(i=0;i<120;i++)---i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从120改成500 LED一直是...

楼主(2021-11-03):
for(i=0;i<120;i++)---i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从120改成500  LED一直是常亮了

网友A:
DelayMs函数中的i是uchar类型范围是(0~255),你500显然超了这个范围

网友B:
打开keil的帮助,找到数据类型,data tpye 了解一下就好了

网友:
uchar i; 改成 uint i;

网友C:
变化太快,看不到闪烁

网友D:
I 的范围是0到255,永远到不了500

网友E:
你的i定义的是8位的数值,最大到255,所以你的程序一直在延迟函数的死循环里面,没有出来

网友F:
低级错误

网友:
i没机会到5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keil的帮助,找到数据类型,data tpye 了解一下就好了

截个图我看看

网友F:
那就属于高级错误了

网友G:
数据类型问题

网友B:
你说我是不是很闲

雀氏

网友H:
你的程序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我是不是很闲

这个变量i用的120,为什么是120这个数字?

网友I:
你说我是不是很闲。大小代表 延时值啊。根据延时时间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我是不是很闲。大小代表 延时值啊。根据延时时间确定的。

问你这个数为什么是120  而不是其他的值?

网友J:
学艺不精啊,char最大也就255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艺不精啊,char最大也就255

版主说的是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艺不精啊,char最大也就255

那为什么不是254呢

网友J:
1111 1111 .你加起来看看

网友J:
还需要是无符号的char最大255.
有符号的char最大只有127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需要是无符号的char最大255.
有符号的char最大只有127

版主  你怎么改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