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HDR-800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1-11-03):
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

HDR-800

使用说明书

在您使用本产品前,请详细阅读此说明书,在使用过程中它会帮到您!用后请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之用!

我们的宗旨是:不断创新!品质服务至上!

概述
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是用于测量电池内部阻抗和电池酸化膜破损程度的仪器。主要用于电池或电芯的电压和内阻的测量。它是对被测试对象施加1KHz 交流信号,通过测量其交流压降而获得其内阻。通常电池及电芯其阻值越小则性能越好,故通过测试内阻来判断电池和电芯的品质是一种快速而可靠的方法。
HDR-800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输入阻抗大于100K,采用四线采样法,能够有效减少测量误差,可测试有源或者无源对象的阻值。可同时测试电池(电芯)的电压和内阻;其量程大、精度高、操作简单,广泛适用于各类电池、电芯生产厂家;同时也非常适用于各电池经销商、电池终端用户对电池(电芯)进行来料检测。HDR-800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主要有如下功能:
1. 测试电压0-30V,内阻0-2000mΩ的电池、电芯
2. 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进行校准;
3. 测试时间可以设定;
4. 正接、反接是否测试可选;
5. 数码管亮度可调;
6. 蜂鸣器报警提示;
7. 可升级连电脑功能;
8. 设置好的参数掉电保存。
注意:此仪器只能测试电压30V 以内的电池。
技术指标:
电池内阻测试仪量程分辨率精度:±(%读数+数字)
电压:0—4.999 V 0.001V ± (0.05% +2)     0—29.99 V 0.01V ± (0.05%+10)
内阻:0.1—200mΩ 0.1mΩ± (0.05%+0.5)   1—2000mΩ 1mΩ ±(0.05%+2)
适用范围
内阻在2 欧姆以内的各类电池、电芯。
如:锂离子电池、聚合物电池、镍镉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小型、小型免维护铅酸蓄电池、钢壳电芯、铝壳电芯、聚合物电芯、18650电芯等;
如:手机电池、数码电池、玩具、音响等电子产品电池、PDA 电池、2-6 串锂电池组、2-15 串镍氢(镍镉)电池组等。
1. 输入电源:220V±10%/ 50Hz
2. 消耗功率:5-10W
3. 测试速度:80ms
4. 仪器大小:300mm(L)*300mm(W)*100mm(H) 重量:2.8Kg
5. 设备组成:主机1 台、电源线1 条、测试表笔(夹具)1 副、操作说明书(含保修卡)1 份
●各按键功能说明:
设置参数设置键:按该键可进行各项参数设定,其设置方式为按顺序进行设置。
按下该键后即进入到参数设置状态。共有7 个参数可以进行设置。
其顺序为:0001 电压上限→0002 电压下限→0003 内阻上限→0004内阻下限→0005 亮度调节→0006测试时间调节→0007 反接是否测试。
参数补充说明:
0005 亮度调节:其中亮度调节共分为10 级,数值越大,则亮度越高。可按‘▲▼’键设置具体值。
0006 测试时间:单位为10ms,如‘0010’则表示仪器在采样测试100ms(10*10)后停止测试。
0007 反接是否测试:‘0000’表示正负极正接、反接都启动测试;‘0001’表示正负极反接时不会启动测试。可按‘▲▼’键进行切换。
各项参数的具体值,请根据需要而设定。每次参数设置完成后,仪器会自动保存,即使关机后,重新开机,依然有效。
▲ ▼ 数值增/减键:在设置状态下,每按一次该键,对应的数值增加/减少1。
左/右移位键:在设置状态下,每按一次该键,当前的状态向左/右移动1 位。电压
切换电压档位切换:每按一次该键,电压的档位转换一次,即由低精度档位转换为高精度档位,或由高精度档位转换为低精度档位。
电压显示界面:“0.000”表示0-5V 档位;“00.00”表示0-30V 档位。
内阻
切换内阻档位切换:每按一次该键,内阻的档位转换一次,即由低精度档位转换为高精度档位,或者由高精度档位转换为低精度档位。
内阻显示界面:“0.000”表示0.1—200mΩ;    “00.00”表示1—2000mΩ档位。
报警开启报警功能:按下‘报警’键,则测试结果合格时,仪器蜂鸣器报警,测试不合格则仪器没有发出声音。
不报警关闭报警功能:若按下‘不报警’键,则测试结果不管合格与否,仪器都不会报警。
●测量操作说明:
仪器开机后,默认进入测试状态,可直接对电池、电芯进行测试。在测试之前,请先设置好各项参数。
下面以测试常见的18650 锂电芯为例,为了获得更高的精度,我们可以把电压和内阻的档位设置为高精度档。具体操作如下:
1. 连接好电源线及测试夹具,打开仪器尾部电源开关开机;
2. 按‘电压切换’键,使电压显示处于高精度状态:‘0.000’;
3. 按‘内阻切换’键,使内阻显示处于高精度状态:‘000.0’;
4. 按‘设置’键,在显示0001 XXXX(电压上限)的状态下,按‘左右’键选择要设置的电压位,对应的数值闪烁,表示当前数值处于可以设置状态,然
后按‘▲▼’键设置电压上限值。完成设置后按‘设置’键,进入下一个参数的设定,直至所有参数设置完成,按‘设置’键返回测试界面。(0002
电压下限、0003 内阻上限、0004 内阻下限的具体设置方式与电压上限的设置方式相同。)
5. 按‘报警’键,使测试结果合格时,仪器自动报警。只有测试的电压和内阻同时在设定的范围内,测试结果才是合格。合格时蜂鸣器会发出连续的‘嘀
嘀’报警提示。
6. 开始测试电芯。测试时请注意电芯的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