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两片 STM32的CAN接口,可以直接用TX与RX引脚连接(不接CAN收...

楼主:
两片 STM32的CAN接口,可以直接用TX与RX引脚连接(不接CAN收发器芯片)正常通讯吗

网友A(2021-11-05):
串口可以,这个~~~~试试看吧,没这么用过,不确定

网友B:
问题是有这个第二功能吗

网友C:
可以这么接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正常通讯

网友D:
主要还是要看用途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复用的功能

网友F:
看是什么型号的吧

网友G:
具体看引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