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用STM32Cube LL库创建USART1,为什么接收管脚也被配置为...

楼主(2021-11-03):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PA9 ------> USART1_TX PA10 ------> USART1_RX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1;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1;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网友A:
要开启相关管脚的复用功能,首先将该脚的工作模式锁定

网友B:
这是配置成什么模式了啊

网友C:
如何切换模式呢

网友D:
引脚复用了啊

网友E:
代码好乱啊

网友F:
如何锁定工作模式呢

网友G:
应该配置成什么模式呢

网友H:
把该脚的工作模式锁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