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入端上的并了个开关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1-11-03):
看到一个用比较器判断输入信号是否在某电压范围的电路,但在输入信号上并了一个BAV99LT1G的双开关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是钳位应该用齐纳二极管噻,有大佬能讲解一下不。

网友A:
这也是可以起到嵌位作用的,而且有些齐纳二极管漏电流较大。

网友B:
别让输入电压超过电源电压范围太多,否则会烧片子。你的比较器不是变形金刚,随便给个什么电压都不会坏。

网友C:
你的电路是个窗口比较器,当输入电压介于4.6V和3.3V之间的时候,输入高电平,其他情况下,输出低电平。
两个二极管起到输入信号过压保护功能,将比较器输入端信号嵌位在约(-0.7~12.7)范围内,具体看BAV99LT1G正向导通电压;
不过说来你这个电路示意还可以,但是实际使用有问题,需要在Vin输入前端,以及两个比较器输出口串接限流电阻,否则……(你懂的)

网友D:
是的,就是  输入共模限幅,
有时候,差模输入也要限幅,那就反並联跨接在两个输入端。

网友E:
外部输入,信号不可不防啊

网友F:
应该是钳位作用

网友G:
保护用的,防止输入信号超过允许输入信号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是个窗口比较器,当输入电压介于4.6V和3.3V之间的时候,输入高电平,其他情况下,输出低电平。
两 ...

明白了,前的是有限流的。按393的手册VI最小是-0.3V,如果输入来个-5V,那这里就超标,需要优化了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