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 EMAC驱动02-IP101G测试

楼主(2021-11-03):
ip, mac, p10, AN, ge, TE
使用回环模式进行收发测试,测试主要检查是否会出现数据乱序,通过1天的测试,没有出现过乱序,但是第一包数据会丢失,原因未知,还有就是发送的数据可能无法触发接收中断,多条数据才会触发一次,未找到原因,但是实际网络通信的时候每条数据都能触发中断,只有回环模式下多次可能才触发一次。

/*************************************************************************************************************
* 文件名                        :        IP101G.c
* 功能                        :        IP101G PHY驱动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21-10-1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0
* 详细                        :        最大控制时钟不要超过2.5MHz
*************************************************************************************************************/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IP101G.H"

#define IP101G_PHY_ID                0x02430C54

/*************************************************************************************************************************
* 函数                        :        bool IP101G_Init(IP101G_HANDLE *pHandle, void (*WritePHY)(u8 RegAddr, u16 data), u16 (*ReadPHY)(u8 RegAddr))
* 功能                        :        初始化IP101G
* 参数                        :                pHandle:句柄;
                                                WritePHY:写接口
                                                ReadPHY:读接口
* 返回                        :        TRUE:成功;FALSE:失败
* 依赖                        :        底层读写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0
* 说明                        :         用于初始化IP101G芯片,需要提前初始化MCU的MAC控制器
*************************************************************************************************************************/
bool IP101G_Init(IP101G_HANDLE *pHandle, void (*WritePHY)(u8 RegAddr, u16 data), u16 (*ReadPHY)(u8 RegAddr))
{
        u16 tempreg;
        u32 id;

        if(pHandle == NULL || WritePHY == NULL || ReadPHY == NULL)
        {
                DEBUG("IP101G_Init:无效的句柄或接口\r\n");
                SYS_DelayMS(2000);

                return FALSE;
        }
        pHandle->ReadPHY = ReadPHY;
        pHandle->WritePHY = WritePHY;
        pHandle->LastPageIndex = 0x0;

        SYS_DelayMS(1);
        pHandle->WritePHY(0, BIT15);                                //PHY芯片软复位
        SYS_DelayMS(5);
        id = IP101G_GetPHY_ID(pHandle);                                //读取芯片ID
        if(id != IP101G_PHY_ID)
        {
                DEBUG("初始化IP101G失败,无效的ID:%X\r\n", id);

                return FALSE;
        }

        //设置寄存器0
        tempreg =         BIT12 |                                                        //自动协商速度
                                BIT9;                                                        //重新使能自动协商-该位是自动清除的
                                //BIT7;                                                        //使能COL,碰撞测试
        pHandle->Reg0_InitData = tempreg & (~BIT9);        //记录寄存器0初值
        pHandle->WritePHY(0, tempreg);                                //配置PHY芯片
        SYS_DelayMS(5);
        uart_printf("[OK]\tIP101G初始化成功,ID:%X, 速度模式:%d\r\n", id, IP101G_GetPHY_Speed(pHandle));
        //自动协商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重复写寄存器0可能导致IP101G无法自动协商连接网络。

        return TRUE;
}

/*************************************************************************************************************************
* 函数                        :        void IP101G_SetPageMode(IP101G_HANDLE* pHandle, u8 PageIndex)
* 功能                        :        设置寄存器page mode
* 参数                        :        PageIndex:page选择,16-31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0
* 说明                        :        会自动记录上一次设置的page,如果没有更新,则直接返回
*************************************************************************************************************************/
void IP101G_SetPageMode(IP101G_HANDLE* pHandle, u8 PageIndex)
{
        if (PageIndex == pHandle->LastPageIndex) return;        //page没有变化
        pHandle->WritePHY(20, PageIndex);                                        //Register Page mode Control Register
        pHandle->LastPageIndex = PageIndex;                                        //记录page
}

/*************************************************************************************************************************
* 函数                        :        u32 IP101G_GetPHY_ID(IP101G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获取IP101G ID
* 参数                        :        pHandle:句柄;
* 返回                        :        ID
* 依赖                        :        底层读写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0
* 说明                        :
*************************************************************************************************************************/
u32 IP101G_GetPHY_ID(IP101G_HANDLE *pHandle)
{
        u32 id = 0;

        if(pHandle == NULL)
        {
                DEBUG("IP101G_GetPHY_ID:无效的句柄\r\n");
                return 0;
        }

        id = pHandle->ReadPHY(2);
        id <<= 16;
        id |= pHandle->ReadPHY(3);

        return id;
}

楼主:
/*************************************************************************************************************************
* 函数                        :        IP101G_SPEED_TYPE IP101G_GetAutoNegotiationSpeed(IP101G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获取IP101G自动协商后的速度
* 参数                        :        pHandle:句柄;
* 返回                        :        IP101G_SPEED_TYPE
* 依赖                        :        底层读写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0
* 说明                        :         只能在自动协商后调用一次
*************************************************************************************************************************/
IP101G_SPEED_TYPE IP101G_GetAutoNegotiationSpeed(IP101G_HANDLE *pHandle)
{
        u16 temp1;
        u16 temp2;

        temp1 = pHandle->ReadPHY(4);
        temp2 = pHandle->ReadPHY(5);
        temp1 >>= 5;
        temp2 >>= 5;
        temp1 &= temp2;
        temp1 &= 0xF;
        //uart_printf("speed=0x%X\r\n", temp1);
        if (temp1 == 0)
        {
                return IP101G_SPEED_INVALID;        //无效的网络
        }
        else if (temp1 & BIT3)        //100M全双工
        {
                return IP101G_SPEED_100M_FULL;        //100M全双工
        }
        else if (temp1 & BIT2)//100M半双工
        {
                return IP101G_SPEED_100M_HALF;        //100M半双工
        }
        else if (temp1 & BIT1)//10M全双工
        {
                return IP101G_SPEED_10M_FULL;        //10M全双工
        }
        else //10M半双工
        {
                return IP101G_SPEED_10M_HALF;        //10M半双工
        }
}

/*************************************************************************************************************************
* 函数                        :        IP101G_SPEED_TYPE IP101G_GetPHY_Speed(IP101G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获取IP101G速度指示
* 参数                        :        pHandle:句柄;
* 返回                        :        IP101G_SPEED_TYPE
* 依赖                        :        底层读写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0
* 说明                        :
*************************************************************************************************************************/
IP101G_SPEED_TYPE IP101G_GetPHY_Speed(IP101G_HANDLE *pHandle)
{
        u16 temp;

        IP101G_SetPageMode(pHandle, 16);                                //设置寄存器page=16
        temp = pHandle->ReadPHY(30);
        //uart_printf("page 16 reg 30=0x%X\r\n", temp);
        IP101G_SetPageMode(pHandle, 0);                                        //设置寄存器page=0

        return (IP101G_SPEED_TYPE)(temp & 0x07);
}

/*************************************************************************************************************************
* 函数                        :        void EMAC_GeneralPowerDown(EMAC_CHx ch, bool isPowerDown)
* 功能                        :        控制器一般掉电
* 参数                        :        pHandle:句柄;isPowerDown:使能掉电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0
* 说明                        :        接收器管理接口掉电,如果需要退出掉电,请重新初始化EMAC
*************************************************************************************************************************/
void IP101G_EnableGeneralPowerDown(IP101G_HANDLE *pHandle, bool isPowerDown)
{
        if(isPowerDown)
        {
                pHandle->WritePHY(0, pHandle->Reg0_InitData | BIT11);                                //配置PHY芯片-掉电
        }
        else
        {
                pHandle->WritePHY(0, pHandle->Reg0_InitData | BIT9);                                //配置PHY芯片-取消掉电,并重新协商
        }
}

楼主:
/*************************************************************************************************************************
* 函数                        :        void EMAC_EnableEnergylPowerDown(EMAC_CHx ch, bool isPowerDown)
* 功能                        :        能量监测掉电
* 参数                        :        pHandle:句柄;isPowerDown:使能掉电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0
* 说明                        :        唤醒前可能会丢失数据包
*************************************************************************************************************************/
void IP101G_EnableEnergylPowerDown(IP101G_HANDLE *pHandle, bool isPowerDown)
{
        IP101G_SetPageMode(pHandle, 16);                                //设置寄存器page=16
        if(isPowerDown)
        {
                pHandle->WritePHY(17, BIT13);                                //配置PHY芯片-使能能量监测掉电
        }
        else
        {
                pHandle->WritePHY(17, 0);                                        //配置PHY芯片-取消能量监测掉电
        }
        IP101G_SetPageMode(pHandle, 0);                                        //设置寄存器page=0
}

/*************************************************************************************************************************
* 函数                        :        void IP101G_EnableLoopback(IP101G_HANDLE *pHandle, bool isEnable)
* 功能                        :        环回模式
* 参数                        :        pHandle:句柄;isEnable:使能环回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0
* 说明                        :        会清楚掉掉电模式,同时需要确保已经自动协商成功后才能调用
*************************************************************************************************************************/
void IP101G_EnableLoopback(IP101G_HANDLE *pHandle, bool isEnable)
{
        if(isEnable)
        {
                pHandle->WritePHY(0, pHandle->Reg0_InitData | BIT14);                                //配置PHY芯片-环回
        }
        else
        {
                pHandle->WritePHY(0, pHandle->Reg0_InitData);                                                //配置PHY芯片-取消环回
        }
}

/*************************************************************************************************************************
* 函数                        :        bool IP101G_GetLinkStatus(IP101G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获取网线连接状态
* 参数                        :        pHandle:句柄
* 返回                        :        TRUE:网线连接;FALSE:网线未连接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1
* 说明                        :
*************************************************************************************************************************/
bool IP101G_GetLinkStatus(IP101G_HANDLE* pHandle)
{
        u16 temp;

        temp = pHandle->ReadPHY(1);
        if (temp & BIT2)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 函数                        :        u16 IP101G_ReadMMD(IP101G_HANDLE* pHandle, u8 DEVAD, u16 Address)
* 功能                        :        读取MMD寄存器
* 参数                        :        pHandle:句柄;DEVAD:Device Address;Address:地址
* 返回                        :        寄存器值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1
* 说明                        :        比如reg7.61 DEVAD=7;Address=61
*************************************************************************************************************************/
u16 IP101G_ReadMMD(IP101G_HANDLE* pHandle, u8 DEVAD, u16 Address)
{
        u16 temp;

        DEVAD &= 0x1F;
        pHandle->WritePHY(13, DEVAD);
        pHandle->WritePHY(14, Address);
        temp = 0x4000 | DEVAD;
        pHandle->WritePHY(13, temp);
        return pHandle->ReadPHY(14);
}

楼主:
/*************************************************************************************************************************
* 函数                        :        void IP101G_WriteMMD(IP101G_HANDLE* pHandle, u8 DEVAD, u16 Address, u16 data)
* 功能                        :        写MMD寄存器
* 参数                        :        pHandle:句柄;DEVAD:Device Address;Address:地址;data:寄存器值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1
* 说明                        :        比如reg7.61 DEVAD=7;Address=61
*************************************************************************************************************************/
void IP101G_WriteMMD(IP101G_HANDLE* pHandle, u8 DEVAD, u16 Address, u16 data)
{
        u16 temp;

        DEVAD &= 0x1F;
        pHandle->WritePHY(13, DEVAD);
        pHandle->WritePHY(14, Address);
        temp = 0x4000 | DEVAD;
        pHandle->WritePHY(13, temp);
        return pHandle->WritePHY(14, data);
}

/*************************************************************************************************************************
* 函数                        :        bool IP101G_GetLinkPartnerEEE(IP101G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获取当前网络是否支持EEE(时间戳功能)
* 参数                        :        pHandle:句柄
* 返回                        :        TRUE:支持;FALSE:不支持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1
* 说明                        :        只有100M网络才具有此功能
*************************************************************************************************************************/
bool IP101G_GetLinkPartnerEEE(IP101G_HANDLE* pHandle)
{
        u16 temp;

        temp = IP101G_ReadMMD(pHandle,7,61);
        if (temp & BIT1)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 函数                        :        bool IP101G_WaitAutoNegotiationComplete(IP101G_HANDLE* pHandle, u32 TimeOutSec)
* 功能                        :        等待自动协商完成
* 参数                        :        pHandle:句柄;TimeOutSec:超时时间,秒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1
* 说明                        :
*************************************************************************************************************************/
bool IP101G_WaitAutoNegotiationComplete(IP101G_HANDLE* pHandle, u32 TimeOutSec)
{
        u16 temp;

        while (1)
        {
                temp = pHandle->ReadPHY(1);
                if (temp & BIT5) return TRUE;
                if (TimeOutSec == 0) break;
                else TimeOutSec--;
                SYS_DelayMS(1000);
        }
        temp = pHandle->ReadPHY(1);
        if (temp & BIT5)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 函数                        :        bool IP101G_LinkHandle(IP101G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联网处理
* 参数                        :        pHandle:句柄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1-10-1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1
* 说明                        :        要在网线连接后调用
*************************************************************************************************************************/
bool IP101G_LinkHandle(IP101G_HANDLE* pHandle)
{
        u16 temp;

        temp = pHandle->ReadPHY(0);
        uart_printf("reg0:0x%X\r\n", temp);
        if (temp & BIT12)        //使能了自动协商
        {
                uart_printf("开启了自动协商,等待自动协商完成!\r\n");
                if (IP101G_WaitAutoNegotiationComplete(pHandle, 5) == FALSE) //自动协商失败
                {
                        uart_printf("自动协商超时!\r\n");

                        temp = pHandle->ReadPHY(6);
                        uart_printf("reg6:0x%X\r\n", temp);
                        if ((temp & BIT0) == 0)
                        {
                                uart_printf("当前网络不支持自动协商!\r\n");
                        }
                }
                else //协商完成
                {
                        uart_printf("自动协商完成!\r\n");
                }
        }
        else
        {

        }

        return FALSE;
}

楼主:
/*************************************************************************************************************
* 文件名                        :        IP101G.h
* 功能                        :        IP101G PHY驱动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21-10-1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1-10-10
* 详细                        :        最大控制时钟不要超过2.5MHz
*************************************************************************************************************/
#ifndef __IP101G_H_
#define __IP101G_H_
#include "system.h"

//IP101G芯片句柄
typedef struct
{
        void (*WritePHY)(u8 RegAddr, u16 data);
        u16 (*ReadPHY)(u8 RegAddr);
        u16 Reg0_InitData;                                //内部使用,用于记录寄存器0初值,外部不要做修改
        u8 LastPageIndex;                                //记录上一次page,
}IP101G_HANDLE;

//网络速度指示
typedef enum
{
        IP101G_SPEED_INVALID                =        0,        //无效的网络
        IP101G_SPEED_10M_HALF                =        1,        //10M半双工
        IP101G_SPEED_100M_HALF                =        2,        //100M半双工
        IP101G_SPEED_10M_FULL                =        5,        //10M全双工
        IP101G_SPEED_100M_FULL                =        6,        //100M全双工
}IP101G_SPEED_TYPE;

bool IP101G_Init(IP101G_HANDLE *pHandle, void (*WritePHY)(u8 RegAddr, u16 data), u16 (*ReadPHY)(u8 RegAddr));        //初始化IP101G
u32 IP101G_GetPHY_ID(IP101G_HANDLE *pHandle);                                                                                                    //获取IP101G ID
IP101G_SPEED_TYPE IP101G_GetPHY_Speed(IP101G_HANDLE *pHandle);                                                                                                    //获取IP101G速度指示
void IP101G_EnableGeneralPowerDown(IP101G_HANDLE *pHandle, bool isPowerDown);                                                                        //控制器一般掉电
void IP101G_EnableEnergylPowerDown(IP101G_HANDLE *pHandle, bool isPowerDown);                                                                        //能量监测掉电
void IP101G_EnableLoopback(IP101G_HANDLE *pHandle, bool isEnable);                                                                                                //环回模式
void IP101G_SetPageMode(IP101G_HANDLE* pHandle, u8 PageIndex);                                                                                                    //设置寄存器page mode
bool IP101G_GetLinkStatus(IP101G_HANDLE* pHandle);                                                                                                    //获取网线连接状态
bool IP101G_LinkHandle(IP101G_HANDLE* pHandle);                                                                                                    //联网处理
IP101G_SPEED_TYPE IP101G_GetAutoNegotiationSpeed(IP101G_HANDLE* pHandle);//获取IP101G自动协商后的速度(只能在自动协商后调用一次)

#endif //IP101G

楼主:
//测试代码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in.h"
#include "test.h"
#include "M48X_EMAC.h"
#include "IP101G.h"

bool g_isError = FALSE;        //用于测试检查接收是否出现乱序了

//写PHY寄存器接口
void IP101G_WritePHY(u8 RegAddr, u16 data)
{
        if(EMAC_WritePHY(RegAddr, data) == FALSE)
        {
                DEBUG("IP101G芯片寄存器%d写入失败!\r\n", RegAddr);
        }
}

//读取PHY接口
u16 IP101G_ReadPHY(u8 RegAddr)
{
        u16 data = 0;

        if(EMAC_ReadPHY(RegAddr, &data) == FALSE)
        {
                DEBUG("IP101G芯片寄存器%d读取失败!\r\n", RegAddr);
        }

        return data;
}

IP101G_HANDLE g_IP101G_Handle;                                                        //IP101G接口句柄
u8 g_EMAC_TxBuff[EMAC_RXMS_LENGTH];

EMAC_TXDMA_Struct g_TxDataInfo;

void EMAC_TxInt_Callback(u32 IntStatus)
{
        uart_printf("触发发送中断:0x%X\r\n", IntStatus);
}

//还需要解决的bug:第一包数据没有发送出去

void EMAC_RxInt_Callback(u32 IntStatus)
{
        u32 i;
        u8 index;
        static EMAC_RXDMA_Struct* pRxDesc;
        static EMAC_RXDMA_Struct* pNextRxDesc;
        u8* pData;
        static u32 cnt = 1;

        uart_printf("触发接收中断:0x%X\r\n", IntStatus);
        if(IntStatus & (EMAC_RX_DMA_EARLY_INT | EMAC_RX_DMA_ERROR_INT))        //收到数据了,或者接收数据溢出导致接收描述符无效,这个时候也得检查数据
        {
                for(index = 0;index < EMAC_RXD_DESC_SIZE;index ++)
                {
                        pRxDesc = EMAC_GetCurrentRxdDesc();        //获取当前接收描述符
                        if (pRxDesc->FrameStatus.b.Ownership == 0)
                        {
                                cnt++;
                                pData = (u8*)pRxDesc->RxBuffAddr;
                                if ((cnt&0xff) != pData[0])
                                {
                                        g_isError = TRUE;
                                        uart_printf("错误:接收数据出现了乱序\r\n");
                                }
                                uart_printf("->接收数据(%dB) 0x%02X次\r\n", pRxDesc->FrameStatus.b.ReceCount, cnt);
                                for (i = 0; i < pRxDesc->FrameStatus.b.ReceCount; i++)
                                {
                                        uart_printf("%02X ", pData);
                                }
                                uart_printf("\r\n");

                                pRxDesc->FrameStatus.b.Ownership = TRUE;

                                pNextRxDesc = (EMAC_RXDMA_Struct*)pRxDesc->NextAddrTimeH.BuffAddr;
                                if (pNextRxDesc->FrameStatus.b.Ownership) break;//接收到的数据都处理完了,提前退出
                        }

                }
                EMAC_RXDMA_Restart();                                                                //重启接收DMA(当接收描述符无效后需要进行调用)
        }

        if(IntStatus & EMAC_RX_DMA_ERROR_INT)        //描述符不可用
        {
                uart_printf("接收描述符不可用\r\n");
        }
}

const u8 cg_MAC[6] = { 0xFF,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以太网测试
void emac_IP101G_test(void)
{
        u32 i;
        IP101G_SPEED_TYPE LastSpeedMode = IP101G_SPEED_INVALID;        //记录之前的网络速度模式
        IP101G_SPEED_TYPE Speed;

        //准备要发送的数据
        for(i = 0;i < 256;i ++)
        {
                g_EMAC_TxBuff = i;
        }

        //初始化EMAC IO
        SYS_GPIOx_SetAF(GPIO_PA6_EMAC_RMII_RXERR);        //RXERR PA6
        SYS_GPIOx_SetAF(GPIO_PA7_EMAC_RMII_CRSDV);        //RXDV PA7
        SYS_GPIOx_SetAF(GPIO_PC6_EMAC_RMII_RXD1);        //RXD1 PC6
        SYS_GPIOx_SetAF(GPIO_PC7_EMAC_RMII_RXD0);        //RXD0 PC7
        SYS_GPIOx_SetAF(GPIO_PC8_EMAC_RMII_REFCLK);        //REFCLK PC8
        SYS_GPIOx_SetAF(GPIO_PE12_EMAC_RMII_TXEN);        //TXEN PE12
        SYS_GPIOx_SetAF(GPIO_PE11_EMAC_RMII_TXD1);        //TXD1 PE11
        SYS_GPIOx_SetAF(GPIO_PE10_EMAC_RMII_TXD0);        //TXD0 PE10
        SYS_GPIOx_SetAF(GPIO_PE9_EMAC_RMII_MDIO);        //MDIO PE9
        SYS_GPIOx_SetAF(GPIO_PE8_EMAC_RMII_MDC);        //MDC PE8

        EMAC_Init();                                                                                //EMAC控制器初始化
        EMAC_SetPHYAddr(1);                                                                        //EMAC设置当前通道的PHY地址
        if(IP101G_Init(&g_IP101G_Handle, IP101G_WritePHY, IP101G_ReadPHY) == FALSE)        //初始化IP101G
        {
                DEBUG("IP101G芯片初始化失败!\r\n");
                SYS_DelayMS(10000);
        }
        //设置EMAC为混杂模式,接收所有数据包
        EMAC_EnableRxMacFilter(MAC_FILTER_INVALID);                //EMAC地址过滤总模式设置
        //三者都使能,意味着工作在混杂模式,所有数据包都接收
        EMAC_EnableRxBroadcastPacket(TRUE);                                //EMAC广播数据包接收使能
        EMAC_EnableRxMulticastPacket(TRUE);                                //EMAC多播(组播)数据包接收使能
        EMAC_EnableRxUnicastPacket(TRUE);                                //EMAC单播数据包接收使能

        EMAC_EnableACP(TRUE);                                                        //使能接收控制帧(建议仅当EMAC在全双工模式下运行时使用)
        EMAC_EnableRuntARP(TRUE);                                                //使能接收不足64字节的ARP数据包
        EMAC_EnableLongPacket(FALSE);                                        //不使能接收长数据包

        EMAC_SetTxInt_Callback(EMAC_TxInt_Callback);                //EMAC控制器发送中断回调设置
        EMAC_SetRxInt_Callback(EMAC_RxInt_Callback);                //EMAC控制器接收中断回调设置
        EMAC_EnableInt(EMAC_ALL_INT_MASK);                                        //开启相关中断
        EMAC_DisableInt(EMAC_RX_CRC_ERROR_INT | EMAC_RX_OK_INT);        //关闭接收CRC中断,关闭接收数据良好中断

        //EMAC_EnableRxMacFilter(MAC_FILTER_ENABLE_TARGET);                //EMAC地址过滤总模式设置-允许目标MAC地址数据包接收
        //EMAC_EnableRxMacChannelVerification(BIT0);                                //EMAC数据包接收MAC过滤通道使能,每个bit代表一个通道(0-12)
        //EMAC_SetRxMacChannelValue(0, cg_MAC);                                        //设置指定的MAC地址过滤通道MAC地址(0-12)

        //初始化接收缓冲区
        for (i = 0;i < EMAC_RXD_DESC_SIZE;i ++)
        {
                EMAC_SetRxdBuff(i, sys_malloc(SRAMIN, EMAC_RXMS_LENGTH));                        //初始化接收缓冲区(必须大于等于最大帧大小)
        }

        EMAC_EnableRxData(TRUE);                                                        //使能接收数据

        while (1)
        {
                if (IP101G_GetLinkStatus(&g_IP101G_Handle) == FALSE)//获取网线连接状态
                {
                        uart_printf("等待连接网线\r\n");
                }
                else
                {
                        uart_printf("网线已连接\r\n");
                        break;
                }
                SYS_DelayMS(1000);
        }
        IP101G_LinkHandle(&g_IP101G_Handle);                                        //联网处理

        while(1)
        {
                Speed = IP101G_GetPHY_Speed(&g_IP101G_Handle);                        //获取IP101G速度指示
                if (Speed != LastSpeedMode)                                                                //网络模式发送了变化
                {
                        EMAC_EnableTimeStamp(FALSE);                                                //关闭时间戳功能
                        switch (Speed)
                        {
                                case IP101G_SPEED_10M_HALF:                                                //10M半双工
                                {
                                        EMAC_Enable100MpbsMode(FALSE);                                //使能100M模式,否则为10M
                                        EMAC_EnableFullDuplexMode(FALSE);                        //使能全双工模式,否则为半双工
                                        uart_printf("网络模式切换为:10M半双工\r\n");
                                }break;
                                case IP101G_SPEED_100M_HALF:                                        //100M半双工
                                {
                                        EMAC_Enable100MpbsMode(TRUE);                                //使能100M模式,否则为10M
                                        EMAC_EnableFullDuplexMode(FALSE);                        //使能全双工模式,否则为半双工
                                        if (IP101G_GetLinkPartnerEEE(&g_IP101G_Handle) == TRUE)
                                        {
                                                uart_printf("网络支持EEE\r\n");
                                                EMAC_EnableTimeStamp(TRUE);
                                        }
                                        uart_printf("网络模式切换为:100M半双工\r\n");
                                }break;
                                case IP101G_SPEED_10M_FULL:                                                //10M全双工
                                {
                                        EMAC_Enable100MpbsMode(FALSE);                                //使能100M模式,否则为10M
                                        EMAC_EnableFullDuplexMode(TRUE);                        //使能全双工模式,否则为半双工
                                        uart_printf("网络模式切换为:10M全双工\r\n");
                                }break;
                                case IP101G_SPEED_100M_FULL:                                        //100M全双工
                                {
                                        EMAC_Enable100MpbsMode(TRUE);                                //使能100M模式,否则为10M
                                        EMAC_EnableFullDuplexMode(TRUE);                        //使能全双工模式,否则为半双工
                                        if (IP101G_GetLinkPartnerEEE(&g_IP101G_Handle) == TRUE)
                                        {
                                                uart_printf("网络支持EEE\r\n");
                                                EMAC_EnableTimeStamp(TRUE);
                                        }
                                        uart_printf("网络模式切换为:100M全双工\r\n");
                                }break;
                                default:break;
                        }
                        if (Speed != IP101G_SPEED_INVALID)
                        {
                                IP101G_EnableLoopback(&g_IP101G_Handle, TRUE);                        //环回模式-不要在自动协商过程中开启,可能会导致IP101G异常

                                EMAC_ClearInt(EMAC_ALL_INT_MASK);                                //清除中断
                                SYS_DelayMS(1000);
                        }

                        LastSpeedMode = Speed;
                }

                SYS_DelayMS(500);
                if(Speed != IP101G_SPEED_INVALID)
                {
                        g_EMAC_TxBuff[0] ++;
                        EMAC_SendData(g_EMAC_TxBuff, 100);//发送一个数据包(不会拷贝数据)
                }

                while (g_isError)        //接收出现了一次乱序,停止程序
                {
                        SYS_DelayMS(1000);
                }
        }
}

楼主:
//测试结果

测试发送了9万5千多次,没有出现乱序与数据丢失(第一条数据发送触发了发送中断,但是没有接收到)。

网友A(2022-02-23):
你好,我最近也在使用IP101GR来开发,但无法确定其MAC地址(现在我的程序是自己写的一个MAC地址),不知道你是否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