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感觉MRS比keil慢很多

楼主(2021-11-03):
接触RISC的时间不多,也不是很熟悉,入门阶段
但是就开发环境而言,
在打开和编译使用的过程中,
总是很慢,相比之前使用的keil而言
不知道是有什么参数需要配置,还是什么原因。

各位也是这样的么?

网友A:
试试CSM32RV20 的IDE,看看能不能满足

网友B:
您好,MRS缩短代码编译时间的方法有:勾选菜单项Project->Concise Build Output Mode、勾选支持多线程编译(工程属性页面C/C++ Build->Behavior->Enable parallel build),此外,如发现360安全卫士等软件有时会影响编译速度,编译时可选择性关闭。启动速度上,MRS在下一个版本会有提高, 您可关注后续版本。
如果有使用问题,您也可在MRS主菜单 Help->Feedback板块内进行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MRS缩短代码编译时间的方法有:勾选菜单项Project->Concise Build Output Mode、勾选支持多线程编译( ...

感谢指导,
我试试,好像你说的,我都中了

网友C:
eclipse系的软件都龟速,毕竟java虚拟机运行效率在那放着,没有好的CPU支撑用着实在糟心。

@NIHAOhelloworld :Keil或IAR对我来说不算IDE只能算编译器或调试器,你真是井底之蛙
eclipse 真不适合嵌入式开发

网友D:
选择好合适的编译方式,编译的速度总体可以,不算慢,就是仿真下载这环,大概是MDK的两遍,下载慢太多,估计后续版本会改进。

网友E(2021-12-05):
引用 网友C:
eclipse系的软件都龟速,毕竟java虚拟机运行效率在那放着,没有好的CPU支撑用着实在糟心。 ...

是你机器跟操作系统不行,不要怪IDE. 我在Linux系统有用同为eclipse系的STM32CubeIDE编译包含80多个C文件的工程,总耗时不到2秒。换到Windows下的STM32CubeIDE或Keil都达不到这个编译速度,耗时要10多秒甚至更多。

@aple0807 :懒得跟你讲,在Linux电脑上工作了十年多的我,只能说你无知。
@ufbycd :运行速度跟吃力是两码事,MRS跟KEIL-AC6和IAR相比就是蜗牛无疑。软件方面linux下的PCB,CAD之类的工程软件比起WIN下的差太远,WORD做认证用的标准化文档,到认证中心的电脑上排版就会乱,还谈什么兼容性。
@aple0807 :连Eclipse都路得吃力的机器只能是十多年前的机器了,不是“动不动LInux”而是Linux对于软件开发比Windows友好且性能也更好,我嵌入式Linux跟MCU都搞所以坚持用Linux做开发没什么兼容性问题。
并不是所有人的电脑都是当年顶配,也不是年年换CPU,大多数开发人员的配置基本还是I5,I7的水平。不用动不动linux的,我之前也用linux,但linux和win很多文件格式不兼容,起码公司内人员要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

网友F(2022-07-11):
编译时关闭杀毒软件, 或者把MRS安装路径添加信任

网友D:
新的MRS开发环境比之前的好用多了,就是注意一下在360里面添加一下信任(编译信任),现在速度快太多了,仿真下载也非常快。

网友G(2022-08-16):
试试vs开发软件

网友H:
keil编译很多文件也是慢。

网友I:
是不是把所有的工程文件都编译了?

网友J:
编译确实慢一些。

网友K:
是不是编译的所有的工程文件呢

网友L:
keil也不快,文件多了也慢。

网友G:
是不是没有更新文件呢

网友H:
vs可以开发吗?

网友M:
mrs确实很慢。

网友N:
这个确实慢一些。

网友O:
keil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P:
现在的环境太多了。

网友Q:
是不是所有的 工程都编译了?

网友R:
这个感觉确实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