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12F675AD功能的问题

楼主(2021-11-03):
各位大侠,大家好,本人使用PIC12F675实现AD功能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大致是以下这样的情况。
我写一个程序,想实现按键启动电机,当电机启动后开启AD功能采样电流。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要读取AD转换结果时,当读取ADRESL寄存器的数据时,程序出现了问题,本来程序设置,当输出启动后定时4秒要停止输出的。但当我加上读取ADRESL数据的程序段后,输出到时间也不会停止。当我屏蔽读取ADRESL数据的程序段后,其它功能都正常。请问各位大侠有么有碰到类似问题呀?
代码如下:

由于ADRESL地址再9EH,所以要把存储器区设置为BANK1(贴图内的程序用的是BANK0,程序就不会发生异常)。当我把寄存器区设置成BANK1读取ADRESL后,再把寄存器区设置成BANK0读取ADRESH内的数据,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当我把读取ADRESL数据的那3条指令屏蔽掉,其它功能都没有问题。

网友A:
ADRESL应该是BANK1才对。输出到时间不停止的原因是什么?感觉停不停跟ADC的转换结果有关系。楼主再深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