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佬们,main函数里面不加while{}程序会怎么跑

楼主(2021-11-03):
int main(void)
{
        InitDelay();             //delay init
        InitDebug();             //init debug

        UART_Initialize();       //uart init
        //KEY_Initialize();        //key init

    printf("*\n");

        PWM_Gpio_Init();         //pwm channel gpio   PC9 PWM1-CH6
        PWM_Initialize();        //pwm init

#if 0
        PWM_CaptureGpio_Init();  //capture gpio init  PA1 PWM0-CH0
        PWM_CaptureFreq_Init();  //capture frequence init

    while(1)
    {

    }
#endif
}
大佬们,我main函数去掉了while(1){},程序不停的从头开始执行,不停的打印*号,请问大佬们,为啥

网友A:
不会吧,应该只执行一次吧。

网友B:
正常的话,就一次吧~

网友C:
跑到无程序区域,遇到非法指令,看门狗等引起复位,然后重新跑了。

网友D:
有可能执行到后面, 软复位了吧, 就是从头不停地重复, 编译完, main函数后边的行为是不确定的。再就是看看你的启动代码, 那段汇编程序, 调用完__main之后是什么,

网友E:
反正8051的,后面代码FF,一直跑,然后从0X0000处重复跑,ARM的也应该一样,遇到非代码区,重新跑。

网友F:
一般会跑到不知道的地方,然后重新复位。

网友G:
正常情况应该是执行一次,只是执行完最后一条语句的时候,有可能遇到非代码区,就会引起复位,重头开始跑

网友H:
楼主搞定了么?

网友I:
不加while,程序执行一遍就完了啊。

网友J:
main函数里面为啥要没有while循环呢?程序可不知道该啥地方停下来,看似没有语句了,在flash里面剩下的空间有无意义的内容,俗话说的程序会跑飞的

楼主:
我使用的是keil,看了.s文件就明白了,感觉还是跟开发的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