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互补通道

楼主(2021-11-03):
GD32做驱动时,使用CH1和CH1_ON,在关闭驱动时,CH1的输出为0,但是CH1_ON的输出为1,希望CH1_ON的输出为O,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空闲状态都是低电平了吗?

网友B:
交换一下引脚?

网友C:
不可以配置输出的默认状态吗?

网友D:
1.程序配置默认状态,
2.外部电路拉低

楼主:
在软件中有配置clear 定时器通道的输出,可以直接关闭PWM驱动,互补通道也可以直接配置
设置的时在空闲状态下为0

网友E:
有没有配置互补通道的空闲状态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