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电路----输入接地侦测电路?

楼主(2021-11-03):
(无正文)

楼主:
@tyw 前辈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还望能赐教一下。

楼主:
谢谢前辈的资料分享,不知接触过吗?

网友A(点评):
木玩过,少累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没事的,已经非常感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资料分享,不知接触过吗?

只有万用表,如何检测插座PE端是否真实接地?
检测接地线的三个小方法:
第一在无电压的情况下.自己拿个万用表再拿根长一点的线一头插在任意一插座的接地线端上另一头搭在万用表上的表棒上然后把万用表的另一头搭在你家里的配电箱里的接地线总进线处如果表上显示通或测出的电阻不大于4欧姆正常!

第二在有电压的情况下. 拿个万用表以220V三极插座为例.假设火为A.零为B.地为C.先测量A与B的电压.再测量A与C的电压.如果A与B的电压略大于A与C的电压二者相差在5V以内正常.用万用表测量B与C之间的电阻如B与C之间通或二者有电阻且电阻不大于4欧姆正常.

第三最直接的方法.前提是被测线路.装有漏电保护器且保护器有效可靠.拿根导线一头接火线.一头接地线.短接一下如漏电保护器动作正常.

网上看到的方法,不确定是否正确,求解。

用万用表的通断档位测量,一只表笔接pe线另一只表笔接在地面就可以测出是否接地良好。

你看到的方法是正确的。
几段文字中提到了几次4欧姆,这是电气接地规范的强制要求,但接地规范中的测法不是这么测的,方法比较复杂,需要使用专用仪器,不是万用表。那插座地线到进屋总地线的电阻肯定是越低越好,每个插座地线都与总地线保持可靠连接的话,4欧姆以内还是很容易的。
第二种,测量火零、火地之间的电压作对比。基本原理是地线如果接触不良、有断线,测出来的数值会比火零之间的电压数值小,甚至测不出来(完全断了)。
第四种,用线去短接漏电保护器的火线和进屋地线。此操作有一定危险,非专业人员不要尝试,并且如果漏保功能失灵,短路保护也会动作,导致判断失误。我给一个更好的建议,就是接一个电灯(220V,十几瓦以上就行),一端接漏保下端火线,一端接地线。这样不会引起短路保护动作。

等电位联结
等电位联结不仅是保证插座的保护接地线PE与室内各处金属导电物(水龙头、花洒、金属把手、建筑物钢筋)电位相等,还保证中性线N(工作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差保持在很小的一个范围,由于中性线N承载了工作电流而产生压降,也正因为要降低这个压降在每个楼栋的总配电处做了零线PEN重复接地,所以零地电压一般在1V以内,而保护接地线PE不承载工作电流,其电位与变压器中性点电位以及大地电位一致,使用万用表测电压是直观测量,而测接地电阻属于专业测量范畴应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来测量。

拓展认识
保护中性线(PEN):即俗称的“零线”,兼具保护接地线PE和中性线N于一体的导体,常见于TN-C三相四线制以及TN-C-S三相五线制零线重复接地处的前半段。现在低压配电的实际应用中绝大多数是TN-C-S系统,属于大电流接地保护,从某种程度上直白点说保护接地线与火线短路基本等同于中性线与火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万用表,如何检测插座PE端是否真实接地?
检测接地线的三个小方法:
第一在无电压的情况下.自己拿个 ...

好的,我先吸收一下。

网友B(2023-01-30):
T叔 能发我一份吗  这里下载不了  237793222@qq.com

                                         tyw  注

网友A(点评):
去自已家下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T叔太给力了 ,已经下好了,感谢感谢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