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子秤的液晶屏笔划残缺!

楼主(2021-11-04):
》》》》》》》感谢大家的回复。在大家启发下,我想可能是电子秤的摆放问题:平时竖着放,用时平放。现在改成始终平放,问题解决。《《《《《《《《

电子体重秤的数字残缺。要拿起来转到某一角度才能正常。是接触不良吗?能自己修吗?去年4月买的。不知液晶模块和主板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如果是接触式的,那么压紧点应该就好了。

谢谢!

换一个轻的人站上去试试。
tyw
外壳变形引起斑马条接触不良,拆开紧一紧螺丝,或是干脆放松点,让外壳变形不致影响到液晶框后面的pcb板.

网友A:
2种连接方式

网友A:
1 斑马条  螺丝刀 松下货紧下

网友A:
2 斑马纸 这个是粘着的 或者是焊锡
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
一般是斑马条的,可以自己修过

网友B:
只有我的关注点是在体重上吗?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但这个秤是很廉价的那种,背面没螺丝,应该是粘死在玻璃板上的。只好放弃了。

tyw
用热风吹压一下.

网友C:
可以试下挤压下液晶屏看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D:
体重没看懂

网友E:
斑马线不好搞,对不齐

网友F:
请问计算器用的那种热压斑马纸,撕下来后,还能热压回去继续使用吗?只掉了一头

我的缺失文字,没有敢撕下来,压了压好了,管不了两天又老样子,后来用胶枪融化烫,越弄越糟糕整的整个都不好了。后来用透明胶压也不行,后来直接上了热风枪,温度150度,透明胶都融化了,液晶整个都黑了。然后压了压,等一下奇迹出现了,液晶慢慢恢复了,字体全部显示正常了,所以总结就是,你可以用热压回去,回去后固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