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swd解锁问题

楼主(2021-11-04):
目前自己的GD32下载不了程序显示SWD连接错误,试验各种问题之后猜测是SWD被锁死,想请教一下解锁方法

网友A:
可以试下使用GD的ISP下载软件下载下试一下,是不是程序改变了SWD接口管脚的配置

网友B:
flash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