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CM 控制方式在 STM32 中的实现-使用高级定时器

楼主:
1. 引言
在电源变换器的控制方式中, BCM 模式即临界传导模式(Boundary Conduction Mode),或者
CRM(Critical Conduction Mode),由于其容易实现软开关,开关损耗低, EMI 小等优点在
AC/DC 变换器中被越来越多的使用。本文在简单介绍 BCM 控制模式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
STM32G071 为例,给出如何使用 STM32 系列 MCU 中的高级控制定时器来实现 BCM 控制 PWM
的发波方案

楼主(2021-11-04):
高级控制定时器 BCM 控制解决方案

基于 BCM 控制模式的原理,接下来以 BOOST 变换器进行 PFC 为例,给出使用高级控制
定时器完成 BCM 控制 PWM 发波的解决方案。 BOOST 与 PFC 的工作原理在此不再介绍,可通过
网络搜索相关文档进行了解

为了完成 BCM,除了定时器资源之外,还需要如下的功能:
1、 电流过零点检测功能;
2、 过流保护功能;
过流保护时强制封锁 PWM 输出,可以实现 cycle-by-cycle 保护;也可永久保护,直到软件
中重新使能 PWM 输出。
对于电流过零点与过流保护检测,可以直接使用 STM32G071 片上的比较器来完成,且其比较器
的比较参考点也可以直接使用片上的 DAC 输出,如果所选用的 MCU 片上没有比较器,则需要使
用片外比较器来完成检测。本例中的过流保护采用 cycle-by-cycle 保护方式。
下表给出了针对 BCM 控制,高级定时器使用的对应功能。

楼主:
高级控制定时器实现消隐功能

相对于高精度定时器来说,高级控制定时器中没有消隐功能,所有在特定区间内对外部事件
进行过滤和锁存的功能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下图给出了如何使用高级控制定时器实现事件
消隐。

使用定时器的 CH2 输出为漏级开路(Open Drain),与 ZCD 检测比较器的输出通过一个电
阻连接,二者完成一个“与”门的功能,最终信号连接到 ETR 管脚,作为定时器计数器的 Reset
信号。
通过以上的方案,在发生 PWM 生成波形示例如下。当 CH2 输出为低时, ETR 被钳位到
GND,只有当 CH2 输出为高时, ZCD 信号才有效, ETR 有效信号立即触发计数器复位, CH2 输
出为低的区间即为 ZCD 信号的消隐区间。

楼主:
具体配置
详细的设置如下,所有的设置在 CubeMX 完成,以 STM32G071RB 为例。
1、 配置电感电流过零点检测:
配置 DAC1_Out1 作为比较器 COMP1 比较参考, COMP1 输出到外部管脚且输出需要反
相。

2、 配置过流保护检测
DAC1_Out2 作为比较器 COMP2 较参考。

网友A:
其实,还是不太了解什么是BCM

网友B:
这是一种什么控制方式啊

网友C:
高级定时器主要用在那些方面呢

网友D:
普通定时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E:
第一次了解这个控制方案

网友F:
还有其他好用的传导方式吗

网友G:
这种方式的优势很明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