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机驱动冗余设计问题

楼主(2021-11-04):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电机驱动的项目,电机类型为三相PMSM,电压16V,持续工作电流1A以内。出于安全性考虑,需要做一套备份驱动电路。现在的主驱动电路是通过一个DSP+驱动放大器+MOS组成。我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设计,所以想直接做两套一样的驱动连在一起,但是在实测时发现两套驱动的MOS桥会有影响,直接接一起不能驱动。想问下,备份的驱动怎样与主驱动接在一起?
或者这个备份驱动到底应该怎么设计?在网上查了查也没找到什么合适的资料参考,求助
谢谢

网友A:
主,副驱动输出用三刀双投开关切换,简单点找个继电器省事.用mos管作电子开关也行,复杂一些.(mos开关也需备用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副驱动输出用三刀双投开关切换,简单点找个继电器省事.用mos管作电子开关也行,复杂一些.(mos开关也需备 ...

我也在纠结MOS是不是要备份,,,还有个问题,用MOS做开关的话是不是不能双向导通?以前所有用过的MOS都是电流从一边流向另一边,没用过正向和反向都要流动的

网友A(点评):
那就用6只双向可控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在纠结MOS是不是要备份,,,还有个问题,用MOS做开关的话是不是不能双向导通?以前所有用过的MOS都是 ...

电子元器件失效分析与典型案例 274页 41.3M
第17篇 电子产品的工艺.结构与可靠性 159页

其实象你这种1A十几伏的小功率设备,只要关键器件余量放足够大,没必要搞备用方案.

网友B:
为啥要备份啊?电机驱动器没听说需要备份啊

网友C:
技术问题T叔从来不缺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备份啊?电机驱动器没听说需要备份啊

三类医疗器械,故障后危险性比较高,,

网友D(点评):
如果在这样,应该用故障报警加我T兄提出的增加关键器件冗余的方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类医疗器械,故障后危险性比较高,,
3类是最高级别的了,勿是阿猫阿狗都能随便生产的,资质审核很严. 也不是想当然弄个备用的就能了事.水很深,慎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