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开串口中断会卡在printf

楼主(2021-11-04):
代码;将红色部分注释掉,才能用printf,不然只能用Send_Data_To_UART0发送。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3(9600);
        set_P06;set_P07;
        SCON |= 0x50;
        set_ES;
        set_EA;

                        printf ("\n succes");
                        Send_Data_To_UART0('1');

        while(1);
}

void SerialPo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
                if(TI)
                {
                        TI=0;//  clr_TI;
                }
/*************************/
    if(RI)
    {
        clr_RI;
                         temp =SBUF;
    }
}

网友A:
卡在中断里?

网友B:
printf()需要TI判断每个字符是否发送完成,中断优先清除了TI,所以卡在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