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辉芒单片机用哪种C编译器呢

楼主(2021-11-04):
我下载了

这个是免安装的IDE。
又装了

新建一个空工程没问题。
可是
如果

就编译出错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楼主: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PTION          @ 0x081;
发现有的变量定义前用extern引用一下就编译通过了,有的就不用引用。

网友A:
可以加我

网友B:
就是他家自己的IDE,编译速度超慢,不需要安装,可执行文件,总体来讲中规中矩,芯片的缺点感觉就是没有中断优先级,价格是优势。可靠性相当不错。

网友B:
怎么没有看到头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看到头文件呢?

头文件隐藏在加号里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头文件隐藏在加号里面了

编程的C文件开头部分,我没有看见包含头文件的说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的C文件开头部分,我没有看见包含头文件的说明啊

垂直滚动条下拉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垂直滚动条下拉了一点

假如包含了头文件,编译不应该出现TIM0没有定义的报警的。

网友B:
FT61单片机,咱也在使用的路上,以前用的是GD32,当初GD32价格也很美丽,但是现在价格高高在上,8位机其实用用也不错,FT61的定时器外设基本参考了STM32,当然也少了不少东西,但是该有的都有,去掉了一些不实在的东西,ADC是12位的,这点比STC8就强太多了,32位的加减乘除是弱项,long型除法需要140us,乘法需要70us,中断优先是没有的,开始用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另外就是IDE,可能在慢慢成熟的路上,编译,仿真功能都有,就是速度太慢太慢。芯片总体稳定可靠,小产品上用用,性能足够了。补充一下,这个芯片还有一个优点是端口电流超大,直接驱动MOS(开启电压不高的那种)轻轻松松,驱动波形很完美。

网友C:
什么内核的? PI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内核的? PIC?

是的,性能中规中矩,小产品上用用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性能中规中矩,小产品上用用不错,性价比高。

PIC的8位机性能应该是很低吧,没记错的话是4Q的内核,指令集还超级简陋

网友E:
编译器自然是picc啊,把坑踩踩还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