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E232 进入待机模式时,无法烧录程序。

楼主(2021-11-04):
GD32 E232 进入待机模式时,无法烧录程序。告警: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尝试过以下:1、将复位脚拉低,然后烧录,告警:unknown cpu ;
                    2、将boot 0 拉高,烧录同样告警: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
                   3、使用GD LINK programmer ,重新上电后,软件无法识别MCU型号,点击连接也无法连接;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解答一下

网友A:
只能串口ISP,无他。

网友B:

真的只能用ISP,没有任何其他办法,靠rest接地是不行的,我也尝试过,进入深度睡眠,没有加唤醒,结果一睡不醒,因为没有ISP烧录器,只能换个MCU。搜索
复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只能用ISP,没有任何其他办法,靠rest接地是不行的,我也尝试过,进入深度睡眠,没有加唤醒,结果一睡 ...

ISP下载不需要烧录器吧,usb转串口工具,GD有提供ISP下载软件,改变下启动方式,上电然后烧录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SP下载不需要烧录器吧,usb转串口工具,GD有提供ISP下载软件,改变下启动方式,上电然后烧录下就好了 ...

是烧录软件,说错了,而且太麻烦,测试板上没有预留短接口,直接换了方便。深度睡眠的效果很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烧录软件,说错了,而且太麻烦,测试板上没有预留短接口,直接换了方便。深度睡眠的效果很理想 ...

另外,深度睡眠难道不能唤醒吗(不了解深度睡眠)?不能唤醒后再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深度睡眠难道不能唤醒吗(不了解深度睡眠)?不能唤醒后再烧吗? ...

肯定能唤醒啊,但是我唤醒没加

网友D:
睡得香,买到真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