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常规户外设备,低温多少度保证正常工作?

楼主(2021-11-04):
查看了下ST的数据手册,尾缀6表示温度范围–40 to 85 °C.

现在单位,不做低温试验,但经常反映冬天设备故障。
按照手册来说,使用环境应该不会这么低,有个-10左右就差不多了。

我想问下,各位你们的设备,一般要求低温多少?

网友A:
如果到东北那边,可能要零下30打底把。
话说东北那边特斯拉敢去么

网友B:
那要看环境最低温度是多少?是在不行就要加隔温措施了。

网友C:
我们还选用了触摸屏用在户外,那效果可想而知
有时候前期设计和后期销售是脱节的,
公司整体规划部署是问题,一两个人很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