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应用笔记中看到这个

楼主(2021-11-04):
(无正文)

网友A:
对的,光耦是做隔离用的

网友B:
是啊,光耦得有个选型,不能随便用呢

网友C:
光耦属实有速率问题,这点得好好选择

网友D:
看你这电路没有对使能端控制,可能就是收发自动控制的电路了

网友E:
自动收发电路,对波特率好像有要求,速率不能太高

网友F:
这种自动 收发的 速率可能不会太高

网友G:
自动收发电路 速度都不会很快,所以光耦都可以

网友H:
最好做IO控制485的使能端,自动收发的不是太稳呀

网友I:
自动收发电路挺好的,省IO 而且程序不用管

网友J:
这电路保护做的挺好的

网友K:
光耦虽然有速率参数这块,但是你这自动收发速度也不会太快,所以也不用担心

网友L:
自动收发这块做的挺好的

网友M:
电路做的挺好 学习了

网友N:
光耦隔离做的是比较多 也比较常见的了

网友O:
正常看你应用环境,如果特别恶劣,在485 A B上也要做些防护

网友P:
这电路做的还不错,自动收发的话要注意速率问题,速率高三极管可能切换不过来

楼主:
恩恩,不错,好像还有个和这个不一样的电路

网友Q:
光耦是用来隔离的,速率这块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