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两片 STM32的CAN接口,可以直接用TX与RX引脚连接(不接CAN收...

楼主(2021-11-04):
两片 STM32的CAN接口,可以直接用TX与RX引脚连接(不接CAN收发器芯片)正常通讯吗

网友A:
估计是不行,CAN是传送的差分信号。

网友B:
can协议的收发是通过总线来的,而且只有一根总线,当有收发器的时候,一方的tx发数据,同时rx也在接收总线上的数据,在仲裁段的时候,当rx和tx的数据不一样时,就会判定仲裁失败,进入接收模式。

具体情况你可以试一下,应该是不能。

网友C:
你这样连接2个节点应该没法通信,也从没见人这么玩的。我们可以基于回环模式先做些基本配置及通信的验证,然后接上CAN收发器后验证节点间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