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折腾下电烤箱改回流焊

楼主(2021-11-04):
最近接到移动mm电话,说我有n多积分要过去,赶快花了把。翻了下移动商城,有电烤箱,冬天可以烤红薯,于是就换了一个。
拿了电路板测试了一下,锡可以化掉。于是拆开电烤箱,改了一下电路,内部好简单都是机械开关。
缝隙好大,加了个k型热电偶

内部温控都是机械式的

现在加了台达dta4848-v1温控器

测量温度点最高只能到180°,不过锡斗化掉了,的确可以用来焊接电路板
下一步,笔记本接个usb转485,用modbus连接温控器,写个温控脚本,搞个曲线出来。

网友A:
加个扰流风扇,不然各处温度可能不太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扰流风扇,不然各处温度可能不太均匀

没想到效果好的不得了,原来矿坛说最好有热风循环的,不过有人说不用,我积分不够就没换了。主要是可以烤红薯,顺带折腾着玩呢。用钢网刷了锡膏,试着弄了一个,效果非常好,这个格兰仕,上面和下面都有加热管温度均匀性还不错。
明天,搞升温曲线。准备是用笔记本发指令去改动温控器的设定值,从而形成一个升温曲线

网友B:
期待后续改进效果展示,不过兑换的东西质量只能用你懂得来形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个扰流风扇,不然各处温度可能不太均匀

可以加一个温度空间平滑滤波器,效果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期待后续改进效果展示,不过兑换的东西质量只能用你懂得来形容。

这种电烤箱都很成熟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加热管+铁壳的,能有什么质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烤箱都很成熟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加热管+铁壳的,能有什么质量问题 ...

我遇到过漏电的故障案例,农村没有按漏保呀!

网友E:
搞升温曲线的话,你这个烤箱功率不够,在设定时间内升温到多少度,很难实现,同样,降温段因为没有风扇,降温速度也很难控制,除非延长时间,这样一来,时间轴会被拉长,曲线就不是你设想的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升温曲线的话,你这个烤箱功率不够,在设定时间内升温到多少度,很难实现,同样,降温段因为没有风扇,降 ...

今天搭了程序框架,这是我的调试结果,降温区,是打开炉门,自己降温。目前来看应该差不多

这个是网上搜的标准曲线

网友F:
牛人啊,做个视频,展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一个温度空间平滑滤波器,效果也不错

没那么高级,我只是用个usb转485的东西,去操纵温控器
这个表带485接口的

通讯线用的随手拆的网线
软件用的python+modbus_tk+tkinter+matplotlib,调包侠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扰流风扇,不然各处温度可能不太均匀

今天实验了温度曲线,能做个大概,不开炉门,温度降低的很慢。

网友G:
我司主营通讯,家电,仪器仪表和航空航天、网络及消费类电子等领域芯片。大量Lattice、AVAGO、TI&BB、CYPRESS、AD、MAXIM、NXP、ST等现货库存,拥有直接货源,价格极具竞争性,确保原厂原包装。另外可订购全球各类偏冷门,停产及替代产品;军品、工业级、民品急用IC。欢迎各位咨询。电话:13574515208.QQ:3007984070

网友H:
温控器不便宜吧

网友I:
楼主用来焊接电路板?
光是焊点搪锡吧?
带元器件可绝对不行!受不了!

网友J:
180°感觉温度低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来焊接电路板?
光是焊点搪锡吧?
带元器件可绝对不行!受不了!

你为什么说的这么肯定呢?
我肯定的告诉你用烤箱烤板子的多了去了,包括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搞升温曲线的话,你这个烤箱功率不够,在设定时间内升温到多少度,很难实现,同样,降温段因为没有风扇,降 ...

对,我实际试过,4管的一千多瓦的小烤箱升温可以达标,2管几百瓦的只能说也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为什么说的这么肯定呢?
我肯定的告诉你用烤箱烤板子的多了去了,包括我! ...

我也肯定地告诉你:若用180℃烤箱来烤光板子就足以破坏其平整度,而至于元器件那就更承受不起了!

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我实际试过,4管的一千多瓦的小烤箱升温可以达标,2管几百瓦的只能说也能用 ...

我以前在电厂实习,锅炉冷启动,也是要缓慢升温的,升温过程要几个小时。
个人认为回流焊,缓慢预热过程是关键,到达一定温度就可以快速升温的。
我这个烤箱是两个热管串联的,如果改成并联,功率可提高数倍

楼主:
温控器,闲鱼很多,50元。大品牌的说明书好找,国产的也有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在电厂实习,锅炉冷启动,也是要缓慢升温的,升温过程要几个小时。
个人认为回流焊,缓慢预热过程 ...

这种小烤箱里面加热管不能直接并联,貌似额定电压是110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也肯定地告诉你:若用180℃烤箱来烤光板子就足以破坏其平整度,而至于元器件那就更承受不起了! ...

不抬杠,你告诉我那么多厂家生产的高端低端的各种回流焊最高都是多少度?现在那些电子产品上面的贴片元器件都是怎么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烤箱里面加热管不能直接并联,貌似额定电压是110v的

超电压使用,寿命缩短呗。
不过带温控器的,110V的加热管是间歇工作的。额定电压110V接220是功率提高四倍。
接220V时候,占空比25%左右,应该不影响寿命。如果温度只是加热到250,应该占空比不高。
电工里的导线,按连续工作和间歇工作,余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也肯定地告诉你:若用180℃烤箱来烤光板子就足以破坏其平整度,而至于元器件那就更承受不起了! ...

情况不一样吧?
烤PCB是长时间烤几个小时以上,贴片只是短暂加热几分钟;
正常温度加热几分钟就明显变形,那就是板材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那么高级,我只是用个usb转485的东西,去操纵温控器
这个表带485接口的

我的意思是pcb下面放个平底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pcb下面放个平底锅

这个方法已经实验过了。加了一个铁块,用来焊接另一面的传感器。双面焊你有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已经实验过了。加了一个铁块,用来焊接另一面的传感器。双面焊你有方法吗?

...

电饼铛从结构上看,要比烤箱更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加热器和锅底紧密连接
2、空气间隙小
3、便宜、体积小
4、自带温度空间平滑片,增加温度空间平滑片也方便,上下都可以加
主要原因是整体看电饼铛热阻和热容都比烤箱小,温度时间梯度极值要大很多,在有控制电路的情况下可控温度时间曲线范围更广,
以上是思想实验结果,没有实测过,练手应该够用了,
购买时要注意电饼铛的空间是否够用,有大有小,特别注意以下内部空间高度
如果要双面温度时间曲线接近防止pcb变形,可以调节pcb和上下底的距离,也可以使用温度空间平滑片改变上下底与pcb之间的热阻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我正打算把我的回流焊加个风机,升级为热风循环,呵呵。如果用的是6337有铅锡膏,熔点183度,无铅低 ...

我烤了玉米和红薯,犒劳给我贴片的少妇们。
实际效果不用风机,也行,主要风机别振动,振动元器件移动了就麻烦,这么小的烤箱,可以一次烤2片,效率挺高的。用热风枪得吹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