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分享)STM32H7的SPI总线基础知识和HAL库API

楼主(2021-11-04):
72.1 初学者重要提示
  STM32H7的SPI支持4到32bit数据传输,而STM32F1和F4系列仅支持8bit或者16bit。
  STM32H7的主频400MHz时,SPI1, 2, 3最高通信时钟是100MHz,而SPI4, 5, 6是50MHz。
  STM32H7的MISO和MOSI引脚功能可以互换,使用比较灵活。
  SPI总线的片选引脚SS在单一的主从器件配置下是可选的,一般情况下可以不使用。

楼主:
72.2 SPI总线基础知识
72.2.1 SPI总线的硬件框图
认识一个外设,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它的框图,方便我们快速的了解SPI的基本功能,然后再看手册了解细节。

通过这个框图,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spi_wkup输出
低功耗唤醒信号。

  spi_it输出
spi的中断请求信号。

  spi_tx_dma
spi_rx_dma
spi的DMA发送和接收请求信号。

  spi_pclk
为寄存器提供时钟。

  spi_ker_ck
为spi内核时钟。

  SCK(CK),Serial Clock
此引脚在主机模式下用于时钟输出,从机模式下用于时钟输入。

  MISO(SDI),Master In / Slave Out data
此引脚在从机模式下用于发送数据,主机模式下接收数据。

  MOSI(SDO), Master Out / Slave In data
此引脚在从机模式下用于数据接收,主机模式下发送数据。

  SS(WS), Slave select pin
根据SPI和SS设置,此引脚可用于:

a. 选择三个从器件进行通信。

b. 同步数据帧。

c. 检测多个主器件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通过这个框图还要认识到一点,SPI有三个时钟域,分别是寄存器所在的ABP总线时钟域,内核时钟发生器时钟域以及内核时钟发生器分频后的串行时钟域。

72.2.2 SPI接口的区别和时钟源(SPI1到SPI6)
这个知识点在初学的时候容易忽视,所以我们这里整理下。

  SPI1到SPI6的区别
  SPI1,SPI2和SPI3支持4到32bit数据传输,SPI4,SPI5和SPI6是4到16bit数据传输。
  SPI1,SPI2和SPI3的FIFO大小是16*8bit,而SPI4,SPI5和SPI6的FIFO大小是8*8bit。

  SPI1到SPI6的所在的总线(对应SPI框图的SPI_CLK时钟域)
SPI1,SPI4和SPI5在APB2总线,SPI2,SPI3在APB1总线,SPI6在APB4总线。注意,SPI的最高时钟不是由这些总线决定的。

楼主:
SPI1到SPI6的支持的最高时钟(对应SPI框图的SPI_KER_CK)
STM32H7主频在400MHz下,SPI1,SPI2和SPI3的最高时钟是200MHz,而SPI4,5,6是100MHz, 以SPI1为了,可以选择的时钟源如下:

这里特别注意一点,SPI工作时最少选择二分频,也就是说SPI1,2,3实际通信时钟是100MHz,而SPI4,5,6是50MHz。

72.2.3 SPI总线全双工,单工和半双工通信
片选信号SS在单一的主从器件配置下是可选的,一般情况下可以不使用。但需要同步数据流,或者用于TI模式时需要此信号。

  全双工通信
全双工就是主从器件之间同时互传数据,SPI总线的全双工模式接线方式如下:

关于这个接线图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注意接线方式,对于主器件来说MISO引脚就是输入端,从器件的MISO是输出端,即Master In / Slave Out data。MOSI也是同样道理。
  每个时钟信号SCK的作用了,主器件的MISO引脚接收1个bit数据,MOSI引脚输出1个bit数据。
  这种单一的主从接线模式下,SS引脚可以不使用。
  半双工通信
半双工就是同一个时刻只能为一个方向传输数据,SPI总线的半工模式接线方式如下:

关于这个接线图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更改通信方式时,要先禁止SPI。
  主器件的MISO和从器件的MISO不使用,可以继续用作标准GPIO。
  1KΩ的接线电阻很有必要,因为当主器件和从器件的通信方向不是同步变化时,容易出现其中一个输出低电平,另一个输出高电平,造成短路。
  这种单一的主从接线模式下,SS引脚可以不使用。
  单工模式
单工就是只有一种通信方向,即发送或者接收,SPI总线的全双工模式接线方式如下:

关于这个接线图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未用到的MOSI或者MISO可以用作标准GPIO。
  这种单一的主从接线模式下,SS引脚可以不使用。
72.2.4 SPI总线星型拓扑
SPI总线星型拓扑用到的地方比较多,V7开发板就是用的星型拓扑外接多种SPI器件:

楼主:
关于这个接线图,有以下几点需要大家了解:

  主器件的SS引脚不使用,使用通用GPIO控制。为每个器件配一个SS引脚,方便单独片选控制。
  从器件的MISO引脚要配置为复用开漏输出(很多外部芯片在未片选时,数据引脚是呈现高阻态)。
72.2.5 SPI总线通信格式
SPI总线主要有四种通信格式,由CPOL时钟极性和CPHA时钟相位控制:

四种通信格式如下:

  当CPOL = 1, CPHA = 1时
SCK引脚在空闲状态处于低电平,SCK引脚的第2个边沿捕获传输的第1个数据。

  当CPOL = 0, CPHA = 1时
SCK引脚在空闲状态处于高电平,SCK引脚的第2个边沿捕获传输的第1个数据。

  当CPOL = 1, CPHA = 0时
SCK引脚在空闲状态处于低电平,SCK引脚的第1个边沿捕获传输的第1个数据。

  当CPOL = 1, CPHA = 0时
SCK引脚在空闲状态处于高电平,SCK引脚的第1个边沿捕获传输的第1个数据。

72.3 SPI总线的HAL库用法
72.3.1 SPI总线结构体SPI_TypeDef
SPI总线相关的寄存器是通过HAL库中的结构体SPI_TypeDef定义的,在stm32h743xx.h中可以找到这个类型定义:

  • typedef struct
  • {
  •   __IO uint32_t CR1;           /*!< SPI/I2S Control register 1,                      Address offset: 0x00 */
  •   __IO uint32_t CR2;           /*!< SPI Control register 2,                          Address offset: 0x04 */
  •   __IO uint32_t CFG1;          /*!< SPI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                    Address offset: 0x08 */
  •   __IO uint32_t CFG2;          /*!< SPI Configuration register 2,                    Address offset: 0x0C */
  •   __IO uint32_t IER;           /*!< SPI/I2S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0 */
  •   __IO uint32_t SR;            /*!< SPI/I2S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4 */
  •   __IO uint32_t IFCR;          /*!< SPI/I2S Interrupt/Status flags clear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8 */
  •   uint32_t      RESERVED0;     /*!< Reserved, 0x1C                                                        */
  •   __IO uint32_t TXDR;          /*!< SPI/I2S Transmit data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20 */
  •   uint32_t      RESERVED1[3];  /*!< Reserved, 0x24-0x2C                                                   */
  •   __IO uint32_t RXDR;          /*!< SPI/I2S Receive data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30 */
  •   uint32_t      RESERVED2[3];  /*!< Reserved, 0x34-0x3C                                                   */
  •   __IO uint32_t CRCPOLY;       /*!< SPI CRC Polynomial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40 */
  •   __IO uint32_t TXCRC;         /*!< SPI Transmitter CRC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44 */
  •   __IO uint32_t RXCRC;         /*!< SPI Receiver CRC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48 */
  •   __IO uint32_t UDRDR;         /*!< SPI Underrun data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4C */
  •   __IO uint32_t I2SCFGR;       /*!< I2S Configuration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50 */
  • } SPI_TypeDef;

这个结构体的成员名称和排列次序和CPU的寄存器是一 一对应的。

__IO表示volatile, 这是标准C语言中的一个修饰字,表示这个变量是非易失性的,编译器不要将其优化掉。core_m7.h 文件定义了这个宏:

  • #define     __O     volatile             /*!< Defines 'write only' permissions */
  • #define     __IO    volatile             /*!< Defines 'read / write' permissions */

下面我们看下SPI的定义,在stm32h743xx.h文件。

  • #define PERIPH_BASE           (0x40000000UL)
  • #define D2_APB1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define D2_AP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00010000UL)
  • #define D3_APB1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18000000UL)
  • #define SPI2_BASE             (D2_APB1PERIPH_BASE + 0x3800UL)
  • #define SPI3_BASE             (D2_APB1PERIPH_BASE + 0x3C00UL)
  • #define SPI1_BASE             (D2_APB2PERIPH_BASE + 0x3000UL)
  • #define SPI4_BASE             (D2_APB2PERIPH_BASE + 0x3400UL)
  • #define SPI5_BASE             (D2_APB2PERIPH_BASE + 0x5000UL)
  • #define SPI6_BASE             (D3_APB1PERIPH_BASE + 0x1400UL)
  • #define SPI1                ((SPI_TypeDef *) SPI1_BASE)
  • #define SPI2                ((SPI_TypeDef *) SPI2_BASE)
  • #define SPI3                ((SPI_TypeDef *) SPI3_BASE)
  • #define SPI4                ((SPI_TypeDef *) SPI4_BASE)
  • #define SPI5                ((SPI_TypeDef *) SPI5_BASE)
  • #define SPI6                ((SPI_TypeDef *) SPI6_BASE) <----- 展开这个宏,(FLASH_TypeDef *)0x58001400

我们访问SPI的CR1寄存器可以采用这种形式:SPI->CR1 = 0。

72.3.2 SPI总线初始化结构体SPI_InitTypeDef
下面是SPI总线的初始化结构体,用到的地方比较多:

  • typedef struct
  • {
  •   uint32_t Mode;
  •   uint32_t Direction;
  •   uint32_t DataSize;
  •   uint32_t CLKPolarity;
  •   uint32_t CLKPhase;
  •   uint32_t NSS;
  •   uint32_t BaudRatePrescaler;
  •   uint32_t FirstBit;
  •   uint32_t TIMode;
  •   uint32_t CRCCalculation;
  •   uint32_t CRCPolynomial;
  •   uint32_t CRCLength;
  •   uint32_t NSSPMode;
  •   uint32_t NSSPolarity;
  •   uint32_t T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   uint32_t R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   uint32_t MasterSSIdleness;
  •   uint32_t MasterInterDataIdleness;
  •   uint32_t MasterReceiverAutoSusp;
  •   uint32_t MasterKeepIOState;
  •   uint32_t IOSwap;
  • } SPI_InitTypeDef;

楼主:
下面将结构体成员逐一做个说明:

  Mode
用于设置工作在主机模式还是从机模式。

  • #define SPI_MODE_SLAVE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MODE_MASTER             SPI_CFG2_MASTER

  Direction
用于设置SPI工作在全双工,单工,还是半双工模式。
  • #define SPI_DIRECTION_2LINES           (0x00000000UL)     /* 全双工 */
  • #define SPI_DIRECTION_2LINES_TXONLY     SPI_CFG2_COMM_0   /* 单工,仅发送 */
  • #define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SPI_CFG2_COMM_1   /* 单工,仅接收 */
  • #define SPI_DIRECTION_1LINE             SPI_CFG2_COMM     /* 半双工 */

  DataSize
用于设置SPI总线数据收发的位宽,支持4-32bit。

  • #define SPI_DATASIZE_4BIT                             (0x00000003UL)
  • #define SPI_DATASIZE_5BIT                             (0x00000004UL)
  • #define SPI_DATASIZE_6BIT                             (0x00000005UL)
  • #define SPI_DATASIZE_7BIT                             (0x00000006UL)
  • #define SPI_DATASIZE_8BIT                             (0x00000007UL)
  • #define SPI_DATASIZE_9BIT                             (0x00000008UL)
  • #define SPI_DATASIZE_10BIT                            (0x00000009UL)
  • #define SPI_DATASIZE_11BIT                            (0x0000000AUL)
  • #define SPI_DATASIZE_12BIT                            (0x0000000BUL)
  • #define SPI_DATASIZE_13BIT                            (0x0000000CUL)
  • #define SPI_DATASIZE_14BIT                            (0x0000000DUL)
  • #define SPI_DATASIZE_15BIT                            (0x0000000EUL)
  • #define SPI_DATASIZE_16BIT                            (0x0000000FUL)
  • #define SPI_DATASIZE_17BIT                            (0x00000010UL)
  • #define SPI_DATASIZE_18BIT                            (0x00000011UL)
  • #define SPI_DATASIZE_19BIT                            (0x00000012UL)
  • #define SPI_DATASIZE_20BIT                            (0x00000013UL)
  • #define SPI_DATASIZE_21BIT                            (0x00000014UL)
  • #define SPI_DATASIZE_22BIT                            (0x00000015UL)
  • #define SPI_DATASIZE_23BIT                            (0x00000016UL)
  • #define SPI_DATASIZE_24BIT                            (0x00000017UL)
  • #define SPI_DATASIZE_25BIT                            (0x00000018UL)
  • #define SPI_DATASIZE_26BIT                            (0x00000019UL)
  • #define SPI_DATASIZE_27BIT                            (0x0000001AUL)
  • #define SPI_DATASIZE_28BIT                            (0x0000001BUL)
  • #define SPI_DATASIZE_29BIT                            (0x0000001CUL)
  • #define SPI_DATASIZE_30BIT                            (0x0000001DUL)
  • #define SPI_DATASIZE_31BIT                            (0x0000001EUL)
  • #define SPI_DATASIZE_32BIT                            (0x0000001FUL)

  CLKPolarity
用于设置空闲状态时,CLK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 #define SPI_POLARITY_LOW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POLARITY_HIGH      SPI_CFG2_CPOL

  NSS
用于设置NSS信号由硬件NSS引脚管理或者软件SSI位管理。

  • #define SPI_NSS_SOFT                                  SPI_CFG2_SSM
  • #define SPI_NSS_HARD_INPUT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NSS_HARD_OUTPUT                           SPI_CFG2_SSOE

  BaudRatePrescaler
用于设置SPI时钟分频,仅SPI工作在主控模式下起作用,对SPI从机模式不起作用。

  • #define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0x10000000UL)
  • #define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0x20000000UL)
  • #define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0x30000000UL)
  • #define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0x40000000UL)
  • #define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0x50000000UL)
  • #define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0x60000000UL)
  • #define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0x70000000UL)

  FirstBit
用于设置数据传输从最高bit开始还是从最低bit开始。

  • #define SPI_FIRSTBIT_MSB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FIRSTBIT_LSB                              SPI_CFG2_LSBFRST

  TIMode
用于设置是否使能SPI总线的TI模式。

  • #define SPI_TIMODE_DISABLE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TIMODE_ENABLE                SPI_CFG2_SP_0

  CRCCalculation
用于设置是否使能CRC计算。

  • #define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CRCCALCULATION_ENABLE                     SPI_CFG1_CRCEN

  CRCPolynomial
用于设置CRC计算使用的多项式,必须是奇数,范围0到65535。

  CRCLength
用于设置CRC计算时的CRC长度。大小要与同属此结构体的DataSize一致。或是DataSize的整数倍。

  • #define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4BIT                           (0x0003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5BIT                           (0x0004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6BIT                           (0x0005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7BIT                           (0x0006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8BIT                           (0x0007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9BIT                           (0x0008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10BIT                          (0x0009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11BIT                          (0x000A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12BIT                          (0x000B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13BIT                          (0x000C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14BIT                          (0x000D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15BIT                          (0x000E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16BIT                          (0x000F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17BIT                          (0x0010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18BIT                          (0x0011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19BIT                          (0x0012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20BIT                          (0x0013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21BIT                          (0x0014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22BIT                          (0x0015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23BIT                          (0x0016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24BIT                          (0x0017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25BIT                          (0x0018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26BIT                          (0x0019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27BIT                          (0x001A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28BIT                          (0x001B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29BIT                          (0x001C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30BIT                          (0x001D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31BIT                          (0x001E0000UL)
  • #define SPI_CRC_LENGTH_32BIT                          (0x001F0000UL)

  NSSPMode
用于设置是否使能NSSP信号,可以通过SPIx_CR2寄存器的SSOM位使能。注意,只有配置为摩托罗拉SPI主控模式时设置此成员才有用。

  • #define SPI_NSS_PULSE_DISABLE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NSS_PULSE_ENABLE                          SPI_CFG2_SSOM

  NSSPolarity
用于设置NSS引脚上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作为激活电平。

  • #define SPI_NSS_POLARITY_LOW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NSS_POLARITY_HIGH                          SPI_CFG2_SSIOP

  FifoThreshold
用于设置SPI的FIFO阀值。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02DATA                     (0x0000002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03DATA                     (0x0000004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04DATA                     (0x0000006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05DATA                     (0x0000008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06DATA                     (0x000000A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07DATA                     (0x000000C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08DATA                     (0x000000E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09DATA                     (0x0000010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10DATA                     (0x0000012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11DATA                     (0x0000014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12DATA                     (0x0000016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13DATA                     (0x0000018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14DATA                     (0x000001A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15DATA                     (0x000001C0UL)
  • #define SPI_FIFO_THRESHOLD_16DATA                     (0x000001E0UL)

楼主:
  T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发送CRC初始化模式。

  • #define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ZERO_PATTERN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ONE_PATTERN        (0x00000001UL)

  R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接收CRC初始化模式

  • #define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ZERO_PATTERN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ONE_PATTERN        (0x00000001UL)

MasterSSIdleness
在主模式下插入到SS有效边沿和第一个数据开始之间的额外延迟,单位SPI时钟周期个数。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0CYCLE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1CYCLE                (0x00000001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2CYCLE                (0x00000002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3CYCLE                (0x00000003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4CYCLE                (0x00000004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5CYCLE                (0x00000005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6CYCLE                (0x00000006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7CYCLE                (0x00000007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8CYCLE                (0x00000008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9CYCLE                (0x00000009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10CYCLE                (0x0000000A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11CYCLE                (0x0000000B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12CYCLE                (0x0000000C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13CYCLE                (0x0000000D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14CYCLE                (0x0000000EUL)
  • #define SPI_MASTER_SS_IDLENESS_15CYCLE                (0x0000000FUL)

  MasterInterDataIdleness
主模式下在两个连续数据帧之间插入的最小时间延迟,单位SPI时钟周期个数。

  • #define SPI_MASTER_RX_AUTOSUSP_DISABLE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MASTER_RX_AUTOSUSP_ENABLE                 SPI_CR1_MASRX

  MasterReceiverAutoSusp
用于控制主器件接收器模式下的连续 SPI 传输以及自动管理,以避免出现上溢情况。

  • #define SPI_MASTER_RX_AUTOSUSP_DISABLE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MASTER_RX_AUTOSUSP_ENABLE                 SPI_CR1_MASRX

  MasterKeepIOState
禁止SPI后,SPI相关引脚保持当前状态,以防止出现毛刺。在从模式下,该位不应该使用。

  • #define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DISABLE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ENABLE               SPI_CFG2_AFCNTR

  IOSwap
用于交换MISO和MOSI引脚。

  • #define SPI_IO_SWAP_DISABLE                           (0x00000000UL)
  • #define SPI_IO_SWAP_ENABLE                            SPI_CFG2_IOSWP

72.3.3 SPI总线句柄结构体SPI_HandleTypeDef
下面是SPI总线的初始化结构体,用到的地方比较多:

  • typedef 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 {
  •   SPI_TypeDef                *Instance;
  •   SPI_InitTypeDef            Init;
  •   uint8_t                    *pTxBuffPtr;
  •   uint16_t                   TxXferSize;
  •   __IO uint16_t              TxXferCount;
  •   uint8_t                    *pRxBuffPtr;
  •   uint16_t                   RxXferSize;
  •   __IO uint16_t              RxXferCount;
  •   uint32_t                   CRCSize;
  •   void (*RxISR)(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void (*TxISR)(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DMA_HandleTypeDef          *hdmatx;
  •   DMA_HandleTypeDef          *hdmarx;
  •   HAL_LockTypeDef            Lock;
  •   __IO HAL_SPI_StateTypeDef  State;
  •   __IO uint32_t              ErrorCode;
  • #if defined(USE_SPI_RELOAD_TRANSFER)
  •   SPI_ReloadTypeDef          Reload;
  • #endif
  • #if (USE_HAL_SPI_REGISTER_CALLBACKS == 1UL)
  •   void (* TxCpltCallback)(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void (* RxCpltCallback)(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void (* TxRxCpltCallback)(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void (* TxHalfCpltCallback)(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void (* RxHalfCpltCallback)(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void (* TxRxHalfCpltCallback)(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void (* ErrorCallback)(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void (* AbortCpltCallback)(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void (* MspInitCallback)(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void (* MspDeInitCallback)(struct __SPI_HandleTypeDef *hspi);
  • #endif
  • } SPI_HandleTypeDef;

楼主:
注意事项:

条件编译USE_HAL_SPI_REGISTER_CALLBACKS用来设置使用自定义回调还是使用默认回调,此定义一般放在stm32h7xx_hal_conf.h文件里面设置:

  #define   USE_HAL_SPI_REGISTER_CALLBACKS   1

通过函数HAL_SPI_RegisterCallback注册回调,取消注册使用函数HAL_SPI_UnRegisterCallback。

这里重点介绍下面几个参数,其它参数主要是HAL库内部使用和自定义回调函数。

  SPI_TypeDef   *Instance
这个参数是寄存器的例化,方便操作寄存器,比如使能SPI1。

SET_BIT(SPI1 ->CR1,  SPI_CR1_SPE)。

  SPI_InitTypeDef  Init
这个参数是用户接触最多的,在本章节3.2小节已经进行了详细说明。

  DMA_HandleTypeDef          *hdmatx
  DMA_HandleTypeDef          *hdmarx
用于SPI句柄关联DMA句柄,方便操作调用。

72.4 SPI总线源文件stm32h7xx_hal_spi.c
此文件涉及到的函数较多,这里把几个常用的函数做个说明:

  HAL_SPI_Init
  HAL_SPI_DeInit
  HAL_SPI_TransmitReceive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72.4.1 函数HAL_SPI_Init
函数原型: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
  •   uint32_t crc_length = 0UL;
  •   uint32_t packet_length;
  •   /* 省略未写 */
  •   /* 如果数据位宽大于16bit,必须是SPI1,SPI2或者SPI3,而SPI4,SPI5和SPI6不支持大于16bit */
  •   if ((!IS_SPI_HIGHEND_INSTANCE(hspi->Instance)) &&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   {
  •     return HAL_ERROR;
  •   }
  •   /* SPI1,SPI2和SPI3的FIFO大小是16*8bit,而SPI4,SPI5和SPI6的FIFO大小是8*8bit
  •      这里是查看设置的缓冲大小是否超出了FIFO支持的大小。
  • */
  •   packet_length = SPI_GetPacketSize(hspi);
  •   if (((!IS_SPI_HIGHEND_INSTANCE(hspi->Instance)) && (packet_length > SPI_LOWEND_FIFO_SIZE)) ||
  •       ((IS_SPI_HIGHEND_INSTANCE(hspi->Instance)) && (packet_length > SPI_HIGHEND_FIFO_SIZE)))
  •   {
  •     return HAL_ERROR;
  •   }
  • #if (USE_SPI_CRC != 0UL)
  •     /* 省略未写 */
  • #endif
  •   if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SET)
  •   {
  •     /* 解锁 */
  •     hspi->Lock = HAL_UNLOCKED;
  •     /* 使用自定义回调 */
  • #if (USE_HAL_SPI_REGISTER_CALLBACKS == 1UL)
  •     /* 设置默认回调函数 */
  •     hspi->TxCpltCallback       = HAL_SPI_TxCpltCallback;       /* Legacy weak TxCpltCallback       */
  •     hspi->RxCpltCallback       = HAL_SPI_RxCpltCallback;       /* Legacy weak RxCpltCallback       */
  •     hspi->TxRxCpltCallback     = HAL_SPI_TxRxCpltCallback;     /* Legacy weak TxRxCpltCallback     */
  •     hspi->TxHalfCpltCallback   = HAL_SPI_TxHalfCpltCallback;   /* Legacy weak TxHalfCpltCallback   */
  •     hspi->RxHalfCpltCallback   = HAL_SPI_RxHalfCpltCallback;   /* Legacy weak RxHalfCpltCallback   */
  •     hspi->TxRxHalfCpltCallback = HAL_SPI_TxRxHalfCpltCallback; /* Legacy weak TxRxHalfCpltCallback */
  •     hspi->ErrorCallback        = HAL_SPI_ErrorCallback;        /* Legacy weak ErrorCallback        */
  •     hspi->AbortCpltCallback    = HAL_SPI_AbortCpltCallback;    /* Legacy weak AbortCpltCallback    */
  •     if (hspi->MspInitCallback == NULL)
  •     {
  •       hspi->MspInitCallback = HAL_SPI_MspInit;
  •     }
  •     /* 初始化地址硬件: GPIO, CLOCK, NVIC... */
  •     hspi->MspInitCallback(hspi);
  • #else
  •     /* 初始化底层硬件: GPIO, CLOCK, NVIC... */
  •     HAL_SPI_MspInit(hspi);
  • #endif
  •   }
  •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BUSY;
  •   /* 禁止SPI外设 */
  •   __HAL_SPI_DISABLE(hspi);
  •   /*----------------------- SPIx CR1 & CR2 配置---------------------*/
  •   if ((hspi->Init.NSS == SPI_NSS_SOFT) && (hspi->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 (hspi->Init.NSSPolarity ==
  • SPI_NSS_POLARITY_LOW))
  •   {
  •       SET_BIT(hspi->Instance->CR1, SPI_CR1_SSI);
  •   }
  •   /* SPIx CFG1配置 */
  •   WRITE_REG(hspi->Instance->CFG1, (hspi->Init.BaudRatePrescaler | hspi->Init.CRCCalculation | crc_length |
  •                                    hspi->Init.FifoThreshold     | hspi->Init.DataSize));
  •   /* SPIx CFG2配置 */
  •   WRITE_REG(hspi->Instance->CFG2, (hspi->Init.NSSPMode     | hspi->Init.TIMode           | hspi->Init.NSSPolarity  |
  •                                    hspi->Init.NSS          | hspi->Init.CLKPolarity      | hspi->Init.CLKPhase     |
  •                                    hspi->Init.FirstBit     | hspi->Init.Mode             | hspi->Init.MasterInterDataIdleness |
  •                                    hspi->Init.Direction    | hspi->Init.MasterSSIdleness | hspi->Init.IOSwap));
  • #if (USE_SPI_CRC != 0UL)
  •   /*---------------------------- SPIx CRC配置 ------------------*/
  •   /* 配置SPI CRC */
  •   if (hspi->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ENABLE)
  •   {
  •     /* 初始化TX CRC初始值 */
  •     if (hspi->Init.T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ONE_PATTERN)
  •     {
  •       SET_BIT(hspi->Instance->CR1, SPI_CR1_TCRCINI);
  •     }
  •     else
  •     {
  •       CLEAR_BIT(hspi->Instance->CR1, SPI_CR1_TCRCINI);
  •     }
  •     /* 初始化RXCRC初始值 */
  •     if (hspi->Init.R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ONE_PATTERN)
  •     {
  •       SET_BIT(hspi->Instance->CR1, SPI_CR1_RCRCINI);
  •     }
  •     else
  •     {
  •       CLEAR_BIT(hspi->Instance->CR1, SPI_CR1_RCRCINI);
  •     }
  •     /* 使能 33/17 bit CRC计算 */
  •     if (((!IS_SPI_HIGHEND_INSTANCE(hspi->Instance)) && (crc_length == SPI_CRC_LENGTH_16BIT)) ||
  •         ((IS_SPI_HIGHEND_INSTANCE(hspi->Instance))  && (crc_length == SPI_CRC_LENGTH_32BIT)))
  •     {
  •       SET_BIT(hspi->Instance->CR1, SPI_CR1_CRC33_17);
  •     }
  •     else
  •     {
  •       CLEAR_BIT(hspi->Instance->CR1, SPI_CR1_CRC33_17);
  •     }
  •     /* 写CRC多项式到SPI寄存器 */
  •     WRITE_REG(hspi->Instance->CRCPOLY, hspi->Init.CRCPolynomial);
  •   }
  • #endif
  •   /* SPI从模式,下溢配置 */
  •   if (hspi->Init.Mode == SPI_MODE_SLAVE)
  •   {
  •     /* 设置默认下溢配置 */
  • #if (USE_SPI_CRC != 0UL)
  •     if (hspi->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 #endif
  •     {
  •       MODIFY_REG(hspi->Instance->CFG1, SPI_CFG1_UDRDET, SPI_CFG1_UDRDET_0);
  •     }
  •     MODIFY_REG(hspi->Instance->CFG1, SPI_CFG1_UDRCFG, SPI_CFG1_UDRCFG_1);
  •   }
  • #if defined(SPI_I2SCFGR_I2SMOD)
  •   CLEAR_BIT(hspi->Instance->I2SCFGR, SPI_I2SCFGR_I2SMOD);
  • #endif
  •   /* 确保AFCNTR bit由SPI主机模式管理 */
  •   if ((hspi->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 SPI_MODE_MASTER)
  •   {
  •     /* Alternate function GPIOs control */
  •     MODIFY_REG(hspi->Instance->CFG2, SPI_CFG2_AFCNTR, (hspi->Init.MasterKeepIOState));
  •   }
  •   hspi->ErrorCode = HAL_SPI_ERROR_NONE;
  •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   return HAL_OK;
  • }

楼主:
函数描述:

此函数用于初始化SPI。

函数参数:

  第1个参数是SPI_HandleTypeDef类型结构体指针变量,用于配置要初始化的参数。
  返回值,返回HAL_TIMEOUT表示超时,HAL_ERROR表示参数错误,HAL_OK表示发送成功,HAL_BUSY表示忙,正在使用中。
注意事项:

函数HAL_SPI_MspInit用于初始化SPI的底层时钟、引脚等功能。需要用户自己在此函数里面实现具体的功能。由于这个函数是弱定义的,允许用户在工程其它源文件里面重新实现此函数。当然,不限制一定要在此函数里面实现,也可以像早期的标准库那样,用户自己初始化即可,更灵活些。
如果形参hspi的结构体成员State没有做初始状态,这个地方就是个坑。特别是用户搞了一个局部变量SPI_HandleTypeDef SpiHandle。
对于局部变量来说,这个参数就是一个随机值,如果是全局变量还好,一般MDK和IAR都会将全部变量初始化为0,而恰好这个 HAL_SPI_STATE_RESET  = 0x00U。

解决办法有三

方法1:用户自己初始化SPI和涉及到的GPIO等。

方法2:定义SPI_HandleTypeDef SpiHandle为全局变量。

方法3:下面的方法

  • if(HAL_SPI_DeInit(&SpiHandle)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if(HAL_SPI_Init(&SpiHandle)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使用举例:

  • SPI_HandleTypeDef hspi = {0};
  • /* 设置SPI参数 */
  • hspi.Instance               = SPIx;                   /* 例化SPI */
  • hspi.Init.BaudRatePrescaler = _BaudRatePrescaler;     /* 设置波特率 */
  • hspi.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 全双工 */
  • hspi.Init.CLKPhase          = _CLKPhase;              /* 配置时钟相位 */
  • hspi.Init.CLKPolarity       = _CLKPolarity;           /* 配置时钟极性 */
  •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设置数据宽度 */
  • hspi.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数据传输先传高位 */
  • hspi.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 禁止TI模式  */
  • hspi.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 禁止CRC */
  • hspi.Init.CRCPolynomial     = 7;                               /* 禁止CRC后,此位无效 */
  • hspi.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8BIT;             /* 禁止CRC后,此位无效 */
  • hspi.Init.NSS               = SPI_NSS_SOFT;                    /* 使用软件方式管理片选引脚 */
  • hspi.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 设置FIFO大小是一个数据项 */
  • hspi.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           /* 禁止脉冲输出 */
  • hspi.Init.MasterKeepIOState =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ENABLE; /* 禁止SPI后,SPI相关引脚保持当前状态 */
  • hspi.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 SPI工作在主控模式 */
  • if (HAL_SPI_Init(&hspi)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72.4.2 函数HAL_SPI_DeInit
函数原型: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De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
  • /* 检测SPI句柄是否有效 */
  •   if (hspi == NULL)
  •   {
  •     return HAL_ERROR;
  •   }
  • /* 检查SPI例化参数 */
  •   assert_param(IS_SPI_ALL_INSTANCE(hspi->Instance));
  •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BUSY;
  •   /* 禁止SPI外设时钟 */
  •   __HAL_SPI_DISABLE(hspi);
  • #if (USE_HAL_SPI_REGISTER_CALLBACKS == 1UL)
  •   if (hspi->MspDeInitCallback == NULL)
  •   {
  •     hspi->MspDeInitCallback = HAL_SPI_MspDeInit;
  •   }
  •   /* 复位底层硬件: GPIO, CLOCK, NVIC... */
  •   hspi->MspDeInitCallback(hspi);
  • #else
  •   /* 复位底层硬件: GPIO, CLOCK, NVIC... */
  •   HAL_SPI_MspDeInit(hspi);
  • #endif
  •   /* 设置无错误,复位状态标记 */
  •   hspi->ErrorCode = HAL_SPI_ERROR_NONE;
  •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SET;
  •   /* 解锁SPI */
  •   __HAL_UNLOCK(hspi);
  •   return HAL_OK;
  • }

函数描述:

用于复位SPI总线初始化。

函数参数:

  第1个参数是SPI_HandleTypeDef类型结构体指针变量。
  返回值,返回HAL_TIMEOUT表示超时,HAL_ERROR表示参数错误,HAL_OK表示发送成功,HAL_BUSY表示忙,正在使用中
72.4.3 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
函数原型: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
  •    /* 省略未写 */
  •   /* 大于16bit的数据收发 */
  •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   {
  •        /* 省略未写 */
  •   }
  •   /* 大于8bit,小于16bi的数据收发 */
  •   else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
  •       /* 省略未写 */
  •   }
  •   /* 小于等于8bit的数据收发 */
  •   else
  •   {
  •        /* 省略未写 */
  •   }
  • }

楼主:
函数描述:

此函数主要用于SPI数据收发,全双工查询方式。

函数参数:

  第1个参数是SPI_HandleTypeDef类型结构体指针变量。
  第2个参数是发送数据缓冲地址。
  第3个参数是接收数据缓冲地址。
  第4个参数是传输的数据大小,单位字节个数。
  第5个参数是传输过程的溢出时间,单位ms。
  返回值,返回HAL_TIMEOUT表示超时,HAL_ERROR表示参数错误,HAL_OK表示发送成功,HAL_BUSY表示忙,正在使用中。
使用举例:

  • SPI_HandleTypeDef hspi = {0};
  • if(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 (uint8_t*)g_spiTxBuf, (uint8_t *)g_spiRxBuf, g_spiLen, 1000000)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72.4.4 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
函数原型: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 {
  •    /* 省略未写 */
  •   /* 设置传输参数 */
  •   hspi->ErrorCode   = HAL_SPI_ERROR_NONE;
  •   hspi->pTxBuffPtr  = (uint8_t *)pTxData;
  •   hspi->TxXferSize  = Size;
  •   hspi->TxXferCount = Size;
  •   hspi->pRxBuffPtr  = (uint8_t *)pRxData;
  •   hspi->RxXferSize  = Size;
  •   hspi->RxXferCount = Size;
  •   /* 设置中断处理 */
  •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   {
  •     hspi->TxISR     = SPI_TxISR_32BIT;
  •     hspi->RxISR     = SPI_RxISR_32BIT;
  •   }
  •   else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
  •     hspi->RxISR     = SPI_RxISR_16BIT;
  •     hspi->TxISR     = SPI_TxISR_16BIT;
  •   }
  •   else
  •   {
  •     hspi->RxISR     = SPI_RxISR_8BIT;
  •     hspi->TxISR     = SPI_TxISR_8BIT;
  •   }
  •   /* 设置当前传输数据大小 */
  •   MODIFY_REG(hspi->Instance->CR2, SPI_CR2_TSIZE, Size);
  •   /* 使能SPI外设 */
  •   __HAL_SPI_ENABLE(hspi);
  •   /* 使能各种中断标志 */
  •   __HAL_SPI_ENABLE_IT(hspi, (SPI_IT_EOT | SPI_IT_RXP | SPI_IT_TXP | SPI_IT_DXP | SPI_IT_UDR | SPI_IT_OVR |
  • SPI_IT_FRE | SPI_IT_MODF | SPI_IT_TSERF));
  •   if (hspi->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   {
  •     /* 启动传输 */
  •     SET_BIT(hspi->Instance->CR1, SPI_CR1_CSTART);
  •   }
  •   /* 解锁 */
  •   __HAL_UNLOCK(hspi);
  •   return errorcode;
  • }

楼主:
函数描述:

此函数主要用于SPI数据收发,全双工中断方式。

函数参数:

  第1个参数是SPI_HandleTypeDef类型结构体指针变量。
  第2个参数是发送数据缓冲地址。
  第3个参数是接收数据缓冲地址。
  第4个参数是传输的数据大小,单位字节个数。
  返回值,返回HAL_TIMEOUT表示超时,HAL_ERROR表示参数错误,HAL_OK表示发送成功,HAL_BUSY表示忙,正在使用中。
使用举例:

  • SPI_HandleTypeDef hspi = {0};
  • if(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hspi, (uint8_t*)g_spiTxBuf, (uint8_t *)g_spiRxBuf, g_spiLen)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72.4.5 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 函数原型: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                                               uint16_t Size)
  • {
  •    /* 省略未写 */
  • /* 注意DMA的位宽和对齐设置 */
  •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 (hspi->hdmarx->Init.MemDataAlignment !=
  • DMA_MDATAALIGN_WORD))  ||
  •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hspi->hdma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 (hspi->hdma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   {
  •   }
  • /* 调整DMA对齐和数据大小 */
  •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
  •      /* 省略未写 */
  •   }
  •   else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   {
  •      /* 省略未写 */
  •   }
  •   else
  •   {
  •       /* 省略未写 */
  •   }
  • /*  DMA接收配置 */
  •   if (HAL_OK != HAL_DMA_Start_IT(hspi->hdmarx, (uint32_t)&hspi->Instance->RXDR, (uint32_t)hspi->pRxBuffPtr,
  • hspi->RxXferCount))
  •   {
  •   }
  • /* DMA发送配置 */
  •   if (HAL_OK != HAL_DMA_Start_IT(hspi->hdmatx, (uint32_t)hspi->pTxBuffPtr, (uint32_t)&hspi->Instance->TXDR,
  • hspi->TxXferCount))
  •   {
  •   }
  •   /* 省略未写 */
  • }

函数描述:

此函数主要用于SPI数据收发,全双工DMA方式。

函数参数:

  第1个参数是SPI_HandleTypeDef类型结构体指针变量。
  第2个参数是发送数据缓冲地址。
  第3个参数是接收数据缓冲地址。
  第4个参数是传输的数据大小,单位字节个数。
  返回值,返回HAL_TIMEOUT表示超时,HAL_ERROR表示参数错误,HAL_OK表示发送成功,HAL_BUSY表示忙,正在使用中。
使用举例:

  • SPI_HandleTypeDef hspi = {0};
  • if(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 (uint8_t*)g_spiTxBuf, (uint8_t *)g_spiRxBuf, g_spiLen)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72.5 总结
本章节就为大家讲解这么多,要熟练掌握SPI总线的查询,中断和DMA方式的实现,因为基于SPI接口的外设芯片很多,熟练后,可以方便的驱动各种SPI接口芯片,以便选择合适的驱动方式。

网友A:
一直搞不懂,这种分帖发帖的方法能起到什么效果?

网友B:
这种基础知识是共同的吧

网友C:
哪种方式更加容易调试呢

网友D:
讲解的还是非常详细的哈

网友E:
呵呵  还是很全面的

网友F:
这个可以全双工吗

网友G:
最大传输速率是多少啊

网友H(2022-04-13):
讲解的很仔细,先收藏着,有时间好好琢磨一下

网友I(2022-10-05):
太长了,都没有兴趣看下去

网友J:
当端口P1.0输出高电平时,小灯D不亮

网友K:
直接查看该脚的IDR位的电平

网友L:
等待该函数执行完成

网友M(2023-02-02):
STM32 HAL库怎么使用SPI的发送和接收函数

网友N:
STM32H7 SPI1重映射怎样配置

网友O:
STM32实际的SPI硬件电路怎样设计

网友P:
为什么STM32中SPI的MISO引脚设置成复用推挽输出

网友Q:
STM32单片机SPI口怎么对应?

网友R:
SPI的话,个人认为如果硬件连接是连接的STM32硬件SPI接口,使用硬件SPI比用模拟SPI好,速度,稳定性,简便性都很强。

网友O:
stm32的spi如何抗干扰

网友S:
stm32中当使用SPI时钟时,用使能SPI吗?

网友T(2023-06-01):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J:
HSI、HSE以及PLLCLK经过分频或者倍频作为系统时钟SYSCLK来使用。

网友U: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K:
函数指针初始化

网友V: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L:
速的印制线或器件与参考接地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W:
TIM4只是做基本时钟,不涉及外面其它硬件,

网友W: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X: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