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的串联和并联谐振频率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楼主(2021-11-04):
这是个换能器的等效模型,很多文献直接给出了串联和并联谐振频率的结果,谁能帮我看看是如果推导出来的吗?

网友A:
串并联谐振

网友A:
上述近似是近似忽略损耗(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石英晶体一样的,详解如下图。

的确是一样的,如果把电阻省略还是比较好推出来。
后面想了一下之所以加上电阻不好推,是因为我还是按照虚部等于0来算的,实际电路在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时整个网络都是呈容性的,所以不能将整个虚部等于0来算。

网友C:
写错了吧?

网友A:
哪里?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里?请指正。

这里不对,是不是少一个除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对,是不是少一个除号?

是写错了,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