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定時器控制器的时钟源为何? 使用者可否针对每一个定時器...

楼主(2021-11-04):
定时器时钟源可分为内部与外部石英振荡源,可支持的外部时钟源包含的频率有4~24MHz、32.768kHz或以GPIO方式输入;而支持的内部时钟源可为系统时钟HCLK與内部晶振22.1184 MHz(或12 MHz)。
可以的,用户可藉由设定CLKSEL1缓存器TMRx_S位来为各定时器控制器做不同的时钟源选择。
芯片系列
定时器控制器时钟源
CLKSEL1 [TMRx_S] 值
外部
外部
内部
GPIO
内部晶振
内部晶振
内部晶振
Mini51 Series
4~24 MHz 或
32.768 kHz
10 kHz
HCLK
T0/T1
保留
保留
22.1184 MHz
M051 Series
4~24 MHz
保留
HCLK
*T0/T1/T2/T3
保留
*10 kHz
22.1184 MHz
M058S Series
4~24 MHz
保留
HCLK
T0/T1/T2/T3
保留
10 kHz
22.1184 MHz
M0518 Series
4~24 MHz
保留
HCLK
T0/T1/T2/T3
保留
10 kHz
22.1184 MHz
NUC029xAN Series
4~24 MHz
保留
HCLK
T0/T1/T2/T3
保留
10 kHz
22.1184 MHz
NUC029xAE Series
4~24 MHz 或
32.768 kHz
10 kHz
HCLK
T0/T1
保留
保留
22.1184 MHz
NUC100 Series
4~24 MHz
32.768 kHz
HCLK
保留
保留
保留
22.1184 MHz
NUC122 Series
4~24 MHz
32.768 kHz
HCLK
保留
保留
保留
22.1184 MHz
NUC123 Series
4~24 MHz
保留
HCLK
TMx
10 kHz
保留
22.1184 MHz
NUC131 Series
4~24 MHz
保留
HCLK
T0/T1/T2/T3
保留
10 kHz
22.1184 MHz
NUC200 Series
4~24 MHz
32.768 kHz
HCLK
TMx
保留
10 kHz
22.1184 MHz
Nano100 Series
4~24 MHz
32.768 kHz
10 kHz
TMx
保留
保留
12 MHz
Nano102/112 Series
4~24 MHz
32.768 kHz
10 kHz
TMx
12MHz
保留
保留
M451 Series
4~24 MHz
32.768 kHz
PCLK
T0/T1或T2/T3
10 kHz
保留
22.1184 MHz
NUC442/472 Series
4~24 MHz
32.768 kHz
PCLK
TMx
保留
10 kHz
22.1184 MHz
* M051系列011 & 101时钟源仅M051xxDE支持。

网友A(2022-08-07):
这个不错啊,比时钟树看着简单

网友B:
正常你可以通过官方的demo板,直接设计电路和选型就好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都是参考官方电路的

网友D:
其实我觉得51单片机的话,用内置晶振比较好

网友E:
新唐好像也有好多是内置晶振的产品芯片吧

网友F:
你可以学习一下芯片手册之中的时钟树,就能稍微理解如何配置时钟源了

网友G:
多看看官方的demo吧,看看程序是如何运行的

网友H:
还有配置定时器啊,外设的时钟,是不是都没写出来啊?

网友I:
为啥要有22.1184这个不常规的晶振频率啊?

网友J:
话说,用32.768K的时钟,是不是都为了给MCU的RTC使用的

网友K:
看不懂了,还是习惯时钟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