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定时器控制器中周期模式如何运作?

楼主(2021-11-04):
在周期模式中,当每次24位向上计数器数值与定时器比较寄存器(TCMPR)值相同时,此时定时器中断事件旗标(TIF)将被硬件设置并发出中断信号,而24位向上计数器重置为零重新向上计数。

网友A(2022-08-07):
那对啊,不然就溢出了嘛

网友B:
周期模式就是怕定时器溢出呗,在溢出之前清掉寄存器

网友C:
是这样的,这是定时器计数功能

网友D:
也可以用变量实现计数功能,就是不是太准确

网友E:
好像每个MCU的定时器计数功能都是这样的

网友F:
嗯,这种基本上就是用到,看看手册就能搞定了

网友G:
其实还得好好研究定时器这块,因为MCU的定时器是必要的外设之一呀

网友H:
定时器的位数是不是和MCU的位数是一样的

网友I:
讲的挺好的,尤其是还画了个图,不然看手册没有图很枯燥

网友J:
一般情况不都这样么,其实定时器还可以做很多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