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定时器中断事件旗标何时被硬件设置以及如何清除该旗标?

楼主(2021-11-04):
当24位向上计数器数值与定时器比较缓存器(TCMPR)值相同时,定时器中断事件旗标(TIF)将被硬件设置,而该旗标须由软件写入1来清除。

网友A(2022-11-23):
参考教程,其实你要是到达触发条件,清除一下标记即可

网友B:
我觉得定时器比较简单的啊,你看看那个是负责中断标记的寄存器呗

网友C:
你用哪款MCU的啊?我帮你看看也行的

网友D:
对啊,一定要清除才行,不然就溢出了的

网友E:
你这定时器中断事件旗标(TIF)将被硬件设置就是标记清除吧

网友F:
不知道你要干啥,就是要清除标记是么?

网友G:
按理来说,你可以看到定时器有个中断溢出的标记,你把它清除掉就好了,就从0开始计时了

网友H:
你是通过赋值的方式,写1即可

网友I:
你是要用寄存器的方式还是用库函数的方式实现啊?库函数的方式还能简单点

网友J:
是的,你要是达到触发条件了,要清除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