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闲置模式与掉电模式下那些时钟还可使用?

楼主(2021-11-04):
在闲置模式下仅CPU时钟是禁能的。

而在掉电模式下,除内部的10kHz与外部32.768kHz时钟源多数的时钟是禁能,因此在此模式下,实时时钟(RTC)、看门狗定时器(WDT),定时器(Timer)与脉冲宽度调制(PWM)这些外设的时钟依然是使能的。

网友A:
要疯了的节奏~~~

网友B:
然后呢?说明啥

网友C:
这个要看数据手册说明

网友D: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开发手册,上面都有说明的

网友E:
正常来说,掉电模式好像是把外设时钟都给关断了

网友F:
这个不知道,不过一般主要的时钟都会使用的,比如维持CPU的时钟,RTC等

网友G:
PWM好像不能用的吧,你测试过么?

网友H:
闲置模式是啥?我知道睡眠模式啥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