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是否可以将内部高速RC振荡器(HIRC)作为USB的时钟源使用?

楼主(2021-11-04):
NuMicro® Nano120/130系列可以使用外部低速晶振(LXT)修正HIRC的精确度到0.25%,符合USB标准规范。

其它系列则需要使用外部晶振作为USB时钟源。

网友A:
内部RC精度和稳定性不行。

网友B:
不是有一堆USB芯片用的内部RC振荡器吗?例如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C:
M4521系列和NUC126系列内置有专门用于USB的48MHz晶振,在作为从设备的时候不需要外部晶振,我就经常这样用

网友D:
某些型号可以的!

旧的一些芯片 不可以配置

可以借助clk配置工具来查看一下!

网友E:
外部的好一点吧

网友F:
後面新的usb晶片,有支持usb sof去自校正内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