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F330KQT串口问题

楼主(2021-11-04):
串口3到串口7的IO怎么分配;usart3 在KF32F330KQT数据手册上没发现; 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数据手册没有,那就是这个型号没有串口3。

网友B:
是不是在这个型号里面没有usart3啊?

网友C:
数据手册没有,不就是没有么?

网友D:
那说明这个片子没有啊

网友E:
数据手册没有就没有了

网友F:
有些型号的MCU,串口外设的数量不一定全,具体要看芯片型号对应的数据手册。

网友G:
有些型号的MCU没有串口的。

网友H:
你的单片机有那么多的串口吗?还是通过串口的扩展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