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 V2不能调试电源为5V的CPU,怎么弄

楼主(2021-11-04):
只能使用3V的电源,不能用5V的电源(不管是调试器的5V还是目标板的5V电源都不行)。而我的目标板是5V供电,现在没有办法调试,怎么办?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原来我买的ST-LINK里面没有电压转换电路,根本不支持5V的工作电压,果然是便宜没好货。

网友A:
原装正品 出:STM8S005K6T6   STM8S003F3P6
TEL:13175619187 (微同)

楼主(点评):
现在国产的32位mcu很便宜的了

网友B:
官方版好像有5V输出的

网友C:
某宝的stlink都翻倍涨了

网友D:
去用TI的双向电平转换IC做个小板子就可以了,之前做过用着挺方便的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掉那个dcdc啊

网友F:
还是买正品的好

网友G:
只能自己转换一下了

网友H:
千万别买便宜货

网友H:
官方哪有5V的啊

网友I:
外加一个电源行不

网友J:
电平转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