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在擦写flash时,如何实现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1-11-04):
GD32在擦写flash时,如何实现定时器中断?

网友A:
可以将Flash操作的相关函数分散加载到RAM试一下。

网友B:
顶一下。flash 可以分段擦写?我没试过,只是提一下。

网友C:
樓主最好  把这种需要特殊应用的场景 描述下?  没有需求和场景,泛泛的。

网友D:
操作Flash的时候所有中断是不是都需要关闭??

网友E: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的处理方式。

对Flash 操作导致USART 接收丢数据.pdf

网友F:
这是个什么需求?

网友G: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H:
什么意思?

网友I(2024-01-04):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flash 可以分段擦写?我没试过,只是提一下。

是分散加载,将flash操作的相关代码通过sct脚本文件将其设置到RAM区,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就会把这部分代码拷贝到RAM区执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操作Flash的时候所有中断是不是都需要关闭??

这个需要看芯片手册,我用过雅特力的415,由于flash都是零等待的,擦写期间可以不用关中断。但如果存在有零等待和非零等待的片区,就不能再擦写期间出现跨区操作,否则会出现硬件异常。这个时候,就需要关中断。

网友J:
无法实现,操作FLASH会完全占用总线,所有的中断均无法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