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桥驱动电路烧坏N-MOS管经验分享

楼主:
#申请原创# 如题,最近需要驱动直流12V马达,需要控制其正反转,于是就想到了用H桥来驱动,硬件电路如下:

其中PWM1和PWM2接单片机的IO口,
Q11 Q12 Q13 Q14为N-MOS,型号为AO3400
Q15 Q16为P-MOS,型号为AO3401
CN1接12V马达
当PWM1=0,PWM2=1,Q11截至,则Q15截至,Q13导通;Q12导通,Q14截至,Q16导通。CN1马达电流从右到左,定义为正转。

当PWM1=1,PWM2=0,Q11截至,则Q15导通,Q13截至;Q12导通,Q14导通,Q16截至。CN1马达电流从左到右,定义为反转。

当PWM1=1,PWM2=1,则Q15,Q16导通,Q13 Q14截至,无法形成回路,马达不转。

当PWM1=0,PWM2=0,则Q15,Q16截至,Q13 Q14导通,无法形成回路,马达不转。

以上是对这个简单的H桥电路的基本分析,理论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在通电一瞬间闻到了淡淡的焦味,此时我还不信邪,继续让其通电,然后就冒火花了,事已至此,我只能断电。烧了好几个管子之后,发现确实是我的电路设计的有问题,那么是哪里出问题了呢,首先我查看3400和3401的规格书,会不会是Vgs的电压过大,如下图可以看到VGS是±12V,那么我刚刚是12V会不会到了临界值所以烧坏了呢,于是我把vcc调低,改为10V,发现依旧会把管子烧坏,看来不是这个的问题。

看来不对,那就继续分析问题,通过观察,我发现烧坏的都是下面的N-MOS,那么为什么会烧坏呢,只能是电流过大把管子烧坏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上下桥臂同时导通才有短路电流过大,可是PWM1和PWM2两两组合只有四种可能,结果如上图,根本不可能短路。那么有没有什么可能会造成上下桥臂同时短路呢,而且都是上电瞬间烧管子,似乎有点眉目了。分析的原因为上电瞬间,PWM1和PWM2的信号不稳,可能造成Q11和Q12不完全导通,如下图,可能会让A点电压介于0-12V之间,譬如6V,这样Q15和Q13都导通,相当于12V和gnd短路了,于是就会烧MOS管了。

理论分析完成,然后进行修改,就是要让PWM1和PWM2的信号从不稳定变为稳定,此时想到的就是上/下拉电阻了,于是就在Q11和Q12处加两个下拉电阻,如下图,修改完之后再次通电测试,呕吼,没有烧焦的气味了,于是至此,H桥会烧坏MOS问题告一段落。

PS:如下图,左边为3400-NMOS,右边为3401-PMOS
可以看到,他们实物的三个极都是一样的,都是1-G;2-S;3-D
那么如何判断这个管子是N-MOS还是P-MOS呢,可以通过MOS内部的体二极管判断。
对于3400-NMOS来说,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位,红色接2-S,黑色接3--D,会发现有0.5V左右的电压。
对于3401-NMOS来说,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位,红色接3--D,黑色接2-S,会发现有0.5V左右的电压。

PPS:虽然烧MOS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上面的这个电路图应该还有改善的地方,当然直接用上面的电路图来做一个直流电机的驱动也可以实现,问题不大。
有如下几个问题可供各位兄弟讨论
1.A处是否需要加一个电阻,可否起到限流保护的作用。
2.B处是否要加二极管,具体怎么加我不太清楚,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说法,没太懂。
3.我发现烧坏的都是下桥臂的NMOS,是因为NMOS相比PMOS更容易坏吗,还是巧合。

网友A(点评):
有专用的半桥,全桥驱动芯片

网友B(点评):
“我发现烧坏的都是下桥臂的NMOS,是因为NMOS相比PMOS更容易坏吗,还是巧合” 不是巧合,这两种型号的场效应管或者双极性管,性能都不是完全对等地。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所以上下桥臂短路的话,确实是下面的NMOS更容易烧坏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你查一下这两种型号管子的PDF文件,以我用过的IRF630和IRF9630为例,虽然互为补管,但耐压值差异明显。

楼主(2021-11-04):
附件为3400 3401的规格书,虽然网上随便可以下载到,但还是贴上来吧。

网友C:
当G极刚好处在二分一电源电压附近的时刻,上下两个管子不是同时导通短路了吗

楼主(点评):
我当时也是这样分析的,但是什么情况,会导致Q15的G极电压为6V左右呢。我最后分析的结果是PWM1电平不稳导致的,这也只是我的一个感性的分析,具体原因我也说不太清楚,希望可以交流下。

网友C:
Q15 Q16,S D是不是反了哦

楼主(点评):
是的,画反了,555大佬已修改,我把他置顶了,免得误人子弟了

网友D:
这种方式仍有共态导通的风险,例如Q11由导通到关断时,Q13、Q15的门极电压缓慢上升,电压在中间就会让二者共态导通。
我喜欢的是IR2104加4只NMOS的驱动方式。
玩具车电机一般采用对角导通的控制方式,参考一下:

楼主(点评):
如果我想要用我上面的3400 3401驱动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你所说的共态导通的风险吗。 你发的这个截图,也是下桥臂是NPN,上桥臂是PNP,并不是四个N-MOS啊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四个NMOS的电路我没画出来,IR2104的手册中有。我的图是玩具车的,和你的图很像,一个输入端是控制对角两只管子的,仔细看下区别,只要不是两个输入端同时有效,就不会共态导通。你那个电路是无法避免共态导通的,有些类似电路似乎是PMOS门极串电容,GS间加电阻,记不太清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嗯,我仔细观察了下你的这个玩具车的电路图,你是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对角开关管;我是一个开关管控制上下桥的三极管。但你这样也会有上下同时导通的风险吧,如果是直连单片机控制的话,通过程序加一定的死区时间来避免吗?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以下面那个图为例,MOTO1与MOTO2之间加一个三极管即可,基极串电阻接MOTO1,集电极接MOTO2电阻左边。

网友E:
一样的   就是你连个电阻到G就行了 不要用PWM去控制PMOS

楼主(点评):
我没用PWM,我直接用的IO口给高低电平

网友F:
这是啥软件画的原理图啊

楼主(点评):
立创eda,百度就能搜到,在线的

网友G:
如果你的电路 不带 PWM 调速,  那么  EG3014  不适合 你 .
,因为如果完全没有PWM脉冲,上臂的栅极升压 将无法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