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r2110驱动全桥逆变器波形求助

楼主(2021-11-04):
用单边机输出pwm给2110,准备用2个IR2110驱动4个irf540,2110逻辑电平连接的是单片机的3.3V,下面的芯片驱动信号只有上面的一半,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坛友多多指教。

网友A:
图都看不清楚,怎么帮你?
示波器还挡住了很大一部分。
好好的弄,发个清楚的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都看不清楚,怎么帮你?
示波器还挡住了很大一部分。
好好的弄,发个清楚的来看看吧。 ...

先谢谢坛友的回复,只是这个问题是从网上看到的,由于本人不懂故而发帖请教,待我联系一下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