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cmake学习笔记之add_library、target_link_libraries和link_directories

楼主(2021-11-05):
cmake是Linux(这里默认是Ubuntu系统)下常使用的编译C++的工具,而使用cmake就需要先在CmakeLists.txt文件中对编译规则进行。这里介绍常用的三种指令add_library、target_link_libraries和link_directories,该笔记主要参考了cmake官网给的教程,如有需要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s://cmake.org/cmake/help/v3.1/
1. add_library
该指令的主要作用就是将指定的源文件生成链接文件,然后添加到工程中去。该指令常用的语法如下:

add_library(<name> [STATIC | SHARED | MODULE]
[EXCLUDE_FROM_ALL]
[source1] [source2] [...])
其中<name>表示库文件的名字,该库文件会根据命令里列出的源文件来创建。而STATIC、SHARED和MODULE的作用是指定生成的库文件的类型。STATIC库是目标文件的归档文件,在链接其它目标的时候使用。SHARED库会被动态链接(动态链接库),在运行时会被加载。MODULE库是一种不会被链接到其它目标中的插件,但是可能会在运行时使用dlopen-系列的函数。默认状态下,库文件将会在于源文件目录树的构建目录树的位置被创建,该命令也会在这里被调用。
而语法中的source1 source2分别表示各个源文件。
例子:

2. link_directories
该指令的作用主要是指定要链接的库文件的路径,该指令有时候不一定需要。因为find_package和find_library指令可以得到库文件的绝对路径。不过你自己写的动态库文件放在自己新建的目录下时,可以用该指令指定该目录的路径以便工程能够找到。
例子如下:

link_directories(
    lib
)
3. target_link_libraries
该指令的作用为将目标文件与库文件进行链接。该指令的语法如下: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 [item1] [item2] [...]
[[debug|optimized|general] <item>] ...)
上述指令中的<target>是指通过add_executable()和add_library()指令生成已经创建的目标文件。而[item]表示库文件没有后缀的名字。默认情况下,库依赖项是传递的。当这个目标链接到另一个目标时,链接到这个目标的库也会出现在另一个目标的连接线上。这个传递的接口存储在interface_link_libraries的目标属性中,可以通过设置该属性直接重写传递接口。

例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