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数码管显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11-05):
数码管显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数码管显示的原理是什么?

数码管的显示原理如下:
1、数码管是由多个发光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组成8字型的器件,引线已在内部连接完成,只需引出它们的各个笔划,公共电极;2、数码管常用段数一般为7段,有的另加一个小数点,还有一种是类似于3位+1型,位数有半位数,及1、2、3、4、5、6、8、10位等;
3、数码管根据接法不同分为共阴和共阳两类,了解其特性,对编程很重要,因为不同类型的数码管,除了它们的硬件电路有差异外,编程方法也会不同;
4、共阴和共阳极数码管的内部电路,它们的发光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电源极性不同,颜色有红、绿、蓝、黄等几种;
5、数码管广泛用于仪表、时钟、车站、家电等场合,选用时要注意产品尺寸颜色、功耗、亮度、波长等。
工作原理
数码管是一种半导体发光器件,其基本单元是发光二极管。能显示4位数字的叫四位数码管,当然也有多位和只有一位的数码管,他们的电气原理相同。数码管按段数分为七段数码管和八段数码管,八段数码管比七段数码管多一个发光二极管单元(多一个小数点显示);按发光二极管单元连接方式分为共阳极数码管和共阴极数码管。共阳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阳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阳极(COM)的数码管。共阳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OM接到+5V,当某一字段发光二极管的阴极为低电平时,相应字段就点亮。当某一字段的阴极为高电平时,相应字段就不亮。共阴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阴极(COM)的数码管。共阴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OM接到地线GND上,当某一字段发光二极管的阳极为高电平时,相应字段就点亮。当某一字段的阳极为低电平时,相应字段就不亮。

网友A:
数码管显示的原理是什么?

需要购买数码管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深圳国冶星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业。官网链接:www.gyx-le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