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模拟称重传感器改为数字称重传感器

楼主(2021-11-05):
数字称重传感器优点
一、传输距离远,通信速度快,防作弊效果显著
传统的模拟量称重传感器输出信号小,通常为毫伏级,在传输过程中由于电缆电阻的影响,信号还存在损失,而且还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干扰,所以不能进行远距离传输。它的信号作弊方式很多,一般难以控制。而数字称重传感器信号输出采用数字量,不但电平高,受干扰的影响很小,而且它是采用现场总线技术,通信速度超快,还带有通信纠错功能,由于通信协议的保密,作弊基本上不可能,所以得到的数据可靠性高。
二、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防雷性能好
模拟传感器供电电源从仪表输出,电源品质受仪表的影响。它们之间也容易受电磁干扰和浪涌的影响。供电电源的不稳定对传感器输出的影响也很大,容易造成输出的不稳定,瞬时的高电压还会导致传感器的损坏。
三、免除标定
称重传感器拿到现场,没有合适的配重系统,一般很难进行标定,如果不对它进行标定的话,误差会很大。模拟量传感器由于现场连线过程中都有损耗,所以必须进行现场标定。而数字传感器可以免掉这份工作了,因为它在生产中已经用标准的测力机进行了标定,它的输出与标准值是对应的。由于它在传输工程中基本上没有损耗,所以读出的值就是实际测量值,所以它可以省去标定这一环节。
四、可以不间断工作
数字传感器它具有故障报错功能,一旦出现故障,它会输出信号给仪表,仪表接受到信号,可以摒弃它的数值,以自动启动不间断工作方式,依然可以保证一定的精度,用户也可以随时知道哪个传感器需要更换,不会造成生产停滞的情况。而模拟量传感器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一旦故障,会造成生产停机,影响着工厂效益。
五、维护方便,使用整体成本低
数字称重传感器跟线缆连接采用标准插头,既保证了防护等级,而且更换传感器或者电缆非常方便,同时由于它的输出的数字量,不受电缆长度的影响。而模拟量传感器它的温度补偿是同电缆线一起的,电缆损坏后随意连接会造成误差,所以很多传感器都是带线缆连接一起,更换的时候还需要重新穿线,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虽然数字传感器比模拟传感器多了电路板,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无须标定,调试时间也会大为减少,可靠性更高,还具有自诊断功能,对于一些生产不能停工的单位,它还能保证不间断工作,节约了生产成本,所以总的来说,它使用的整体成本比模拟量传感器还低。

楼主:
模拟称重传感器结构图
模拟称重传感器原理图
传感器内部图
传感器内部空腔可以放置一块小型的线路板。可以利用此空间放置一个体积足够小的称重数字变送器就可以变成数字称重变送器了。
我们选择智峰科技开发的微型的数字变送器。体积大小和5毛硬币相当正好可以放到这个传感器中,我们只需要将原先的传感器引线剪断接入变送器就变成数字变送器了。现在就可以直接利用厂家的测试软件进行标定测试。标定测试完毕就可以你直接发给用户使用了。
测试标定软件

楼主:
拧上盖板,完工

楼主:
附:变送器的参数
工作条件:
  • 供电电压范围:6-30VDC
  • 功耗:<0.2W(只接一个传感器时)
  • 分辨力:24位
  • 传感器激励电压:5V(增益可调,可适用于一般的9V~12V激励信号的电桥传感器

参数:
  • 内置信号增益:128倍
  • 采样速率10Hz/40Hz/640Hz/1.28KHz
  • 输入信号:±11mV
  • 线性:0.0015%
  • 24 位无失码
  • 有效分辨率可达 20 位(工作在 5V)
  • 传感器类型:惠更斯电桥(多数拉力,压力,气压等传感器均是这种类型)

注:工作参数与传感器密切相关
通信参数:
  • 通信接口:RS485
  • 默认通信参数:9600,n,8,1
  • 支持波特率: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需usb设置)
  • 通信协议:Modbus-RTU协议

网友A:
一般传感器批量也是这样标定吗?是否需要考虑温度补偿?

楼主:
这类传感器与仪表都是一一对应标定的,如果,传感器或者仪表坏了是需要重新对应标定的,正因为这种情况数字传感器才是最大优势。温度补偿可以软件做。这个看具体应用环境,一般情况无需做温度补偿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测试软件

改为数字传感器后,需要标定方能使用,标定方法见软件红字。
标定可以通过两种模式:
1、usb 模式,直接用手机数据线插入电脑,就可以使用了,无需安装驱动。
2、485 模式,找到对应的串口,打开串口。
最好使用usb模式操作,下面消息栏反馈信息完备

楼主(2022-07-31):
可以灵活配置,适应各种plc的特殊地址需求

网友B(2023-08-24):
富林泰克(Flintec)是目前世界上最大高精度称重传感器、RC3-30T,RC3-40T,RC3-50T,RC3-100T,RC3-150TRC3-300T,PC30-10kg,
PC30-20kg,PC30-30kg,PC30-50kg,PC30-100kg,PC30-200kg,FTBR\FTPD,进口传感器、YT8P-K-10KG,YT8P-K-30KG,YT8P-K-50KG,YT8P-K-100KG
无接线盒数字传感器、RC3DV2\FTWD数字汽车衡、YT8P-10KG,YT8P-30KG,YT8P-50KG,高精度数字传感器、
SB14-200KG,SB14-500KG,SB14-1000KG,SLB100KG,,SLB300KG,,SLB1000KG,
江西凯亚仪器设备有限公司,联系人:杨亚,TEL:13807145887

楼主(2023-12-01):
又看到当年发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