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io口复用的问题。

楼主(2021-11-05):
1.单片机作为复用的时候作为输出的时候该怎么设计电路检测。
作为输入的时候该怎么设计电路检测。
全自动化,不手动。
有偿,vx:wj1554152341

网友A:
具体还要看是什么输入和输出

网友B:
好像只能分时控制作为输入和输出

网友C:
这描述语言

网友D:
这问题问得是迷迷糊糊的。

网友:
被检测的器件是什么端口,同时有输入和输出信号?如果是这样,那就用开漏上拉方式。

网友E:
可以到外包板块下单外包设计

网友F:

具体是什么芯片

网友G:
建议你把问题描述清楚,反正我看了是没搞明白你想表达具体内容。

网友H:

看你外围是什么吧

网友I: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J:
这问题,水平挺高啊

网友K:
楼主的问题需要描述清楚,否则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