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手册和BSP包问题

楼主(2021-11-05):
    麻烦各位大神或官方人员指导
    最近翻看雅特力官网发现403A的应用手册进行了大版本更新,下载简单看了看,发现变化不小呀,甚至好多寄存器的英文名称都变化了。紧跟着下载了“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_CH_V2.0.1”,以前是“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3.x”,也是变化巨大。包括手册中的寄存器名称、BSP中的函数名称,越看感觉越像是纯粹为了和STM32区分开,,琢磨不透官方的意图,不知道说啥好了。    以上文件还没有仔细对比,有时间了详细比较下。
    目前使用403A是基于F4xx_StdPeriph开发的,请问新的BSP优化的多不多,性能有多少提升,有必要更换为最新的吗?

网友A:
如果已经使用了V1版的话,建议维持V1版即可。
如果全新开发,建议基于V2开发,因为后面针对V2会开发不少工具和案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已经使用了V1版的话,建议维持V1版即可。
如果全新开发,建议基于V2开发,因为后面针对V2会开发不少工 ...

非常感谢,整整花了两个月时间,基于RXT5 RTOS,使用了4路UART DMA发送+空闲中断DMA接收,SPI NAND FLASH大数据存储,2路PWM,2路CAP,4路AD,再加各种超费时的特殊浮点算法,要是再从底层改起估计我会疯掉的。再次感谢您的耐心指导,可以放心了

网友B:
一直在使用V1版本的BSP,从来没关注更新。原来更新这么多,以后重新开发的使用V2,体验一下有什么优势

网友C:
一般能用最新的就用最新的

网友D:
最新版的应该还是要稳定点

网友E:
最新版的应该比以前的要优化很多吧

网友F(2022-04-09):
主要是之前V1.X的跟ST差不多,看习惯了,现在V1.X的也找不到下载链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