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断帧检测

楼主(2021-11-05):
问题:
在某些串行工业总线协议中,如 Profibus,每帧发送的数据长度不定,导致接收方在接收数据时无法 确定帧的结束点。

楼主:
调研:
STM32 系列产品的定时器具有 slave reset 模式。利用该功能可以捕获总线上的设定长度的空闲位。

楼主:
结论:
本例程在 STM3220G-EVAL 上实现了 USART 空闲帧的检测,空闲帧的长度可配置。在 Profibus 协议中, 空闲帧长度为 33
位。检测到空闲帧后,接收方认为该帧结束,停止 DMA 接收数据。

楼主:
处理:
该例程可在 STM3220G-EVAL 上运行。使用 USART6 的 DMA 方式收发数据,使用 TIM9 的 Slave Reset 模式: TIM9_CH1
用于捕获串口的接收数据波形,并在下降沿将 TIM9 的计数器清零; TIM9_CH2 用于输出比较,监测是否收到连续 33 位的高
电平,即空闲帧; PG8 用于输出空闲帧信号, 每次检测到空闲帧时信号点平翻转。

示波器波形图:

楼主:
建议:
本例程的缺陷:如果帧中最后的一个数据为 0xFF 时,将会被做为空闲帧的一部分处理。但是在 Profibus 协议中,最后一个
数据可自行定义。
在本例程的基础上,也可实现 SPI 等其它串行协议的断帧处理。

网友A:
楼主的分享帖不错,内容丰富啊。

网友B:
也是一个好的办法

网友C:
果然不错 完全可以判断这个标志位

网友D: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标志位

网友E:
受教了 非常不错

网友F:
以前都是我自己定义包头包尾 呵呵呵

网友G:
确实存在这个缺陷

网友H:
我挺知足的 没有完美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