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的 USART 自动识别问题

楼主(2021-11-05):
一.前言
某客户用 STM32F051 的芯片做了一个自动波特率的实验(代码是仿照 ST 库里面的例子写的),用串口发送数 字键的
ASCII 码,在接收端只有奇数 ASCII 被确认。

楼主:
二.分析
客户使用的是 MDK 编译,版本是 4.72,观察了一下数据,没有被自动识别的都是 bit 0 为 0 的数据, 客户例程中发送的数据
为【 a,a,b,b,c,c,d,d,e,e,f,f】。

楼主:
三. 解决方法

关于 USART 波特率自动检测的问题,查看了参考手册后发现。

楼主:
当使用自动检测模式 0 时, USART 会通过测试起始位来检测波特率,起始位是低电平,这要求数据帧 在起始位之后的数据
位必须为高,即需要传输的数据第一位为 1,客户的代码在每次接受一个字符后都 会重新检测波特率,那么在发送偶字符时
检测出来的波特率为错误的,数据接收出错。

楼主:
把这句话注释掉就可以了。不用每次接受字符后都重新检测波特率,或者在检测波特率之前保证传输 的数据第一位为 1。

网友A:
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B:
需要自动识别波特率吗

网友C:
非常实用的办法

网友D:
检测的准确率高吗

网友E:
会不会导致前期一些数据丢失呢

网友F:
每次都要检测吗

网友G:
单独在首次检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