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 接口进入 Busy 状态不能退出

楼主(2021-11-05):
问题: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F103VD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其产品设计中,使用了 STM32 的一个 I2C 接
口与一个 EEPROM 通信。在系统靠性测试中发现,经过长时间运行后, STM32 会 出现不能读写 EEPROM 的现象。通过
NRST 管脚对 STM32 进行复位,复位后该现象依旧存在。关掉电 源,然后重新上电,现象消失。通过进一步测试发现,如
果对 STM32 反复做复位操作,会很容易复现 这一现象。

楼主:
调研:
修改软件,通过打印监控 I2C 通信程序的流程,及 I2C 接口的各个寄存器的状态。当出 现上述现象时, I2C 接口的状态寄存
器 SR2 中的 Busy 位置‘1’,状态寄存器 SR1 中的 ARLO 位置‘1’。用示波器观察 I2C 总线,发现其 SCL 为高电平,
SDA 为低电平。将 STM32 的复位脚拉到地, SCL 及 SDA 的状态不变。检查原理图,确认 I2C 总线上只有 STM32 和
EEPROM 两颗器件

楼主:
结论:
EEPROM 驱动 I2C 总线进入了非空闲状态,使得 STM32 在接管总线时发生总线仲裁失败,进而失去对总 线的控制,无法启
动数据的传输。 EEPROM 的这种状态可能是通信被意外中断造成的。通过对 STM32 进行复位而重现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
上吻合了这种猜测。但没有实验和理论依据证实一定是该原因 导致了这一问题,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

楼主:
处理:
修改软件,加入对 I2C 总线修复的功能。在每次发送起始条件之前首先检测 SR2 中 Busy 位,如果为 ‘1’,则说明总线上
有异常。此时,可由 GPIO 的 OD 模式代替 I2C 通信口接管 SCL 及 SDA 两个管 脚。通过翻转 GPIO,向 SCL 信号线上发高
电平脉冲,脉冲宽度及间隔匀为 10uS。每发出一个脉冲之 后,检测 SDA 信号是否为高电平。若 SDA 信号为已高电平,则
将 SCL 拉高,然后向 SDA 信号线发 出一个 10uS 宽的低电平脉冲。然后将 SCL 及 SDA 两个管脚交还给 I2C 接口,并通过
将 CR1 中的 SWRST 位置‘1’后再清‘0’来复位 I2C 接口,使其退出 Busy 状态。如图(一)所示:

A. 将 SCL 和 SDA 切换成 GPIO 的 OD 模式;
B. 发送时钟脉冲并等待 SDA 跳变到高电平;
C. 在 SDA 上发出一个低电平脉冲;
D. 在 SDA 拉高后,将 SCL 的 SDA 切换回 I2C 接口;
E. 通过 CR1 中的 SWRST 位复位 I2C 接口;

楼主:
建议:
STM32 中的 I2C 接口被设计成为主从自适应接口,并充许多个主机共享一条 I2C 总线。 I2C 接口在被使 能之后,会不断的检
测 SCL 及 SDA 的电平与跳变。当发现有低脉冲出现在 SCL 或 SDA 上时,则认 为总线进入了 Busy 状态,其 Busy 标志会
置‘1’,直到在总线上检测到一个符合要的停止条件之 后,才认为总线回到了空闲状态,这时由硬件清除 Busy 标志。当
I2C 接口认为总处于 Busy 状态且不 是由自己占用时,会拒绝向总线上发送信号,因为它认为此刻 I2C 总线正在被其它的主
机所使用。这时 向 I2C 接口发命令,要求产生起始条件,会导致总线仲裁失败。要从这种状态退出,首先要保证总线是 处于
空闲状态,即 SCL 和 SDA 都为高电平。然后,通过将 CR1 的 SWRST 置‘1’然后清‘0’来复 位 I2C 接口,以达到清除
Busy 标志回到空闲状态目的。

网友A:
写的很详细,I2C一直困扰了很久的问题,希望看了楼主的帖子,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可以强制进行退出吗

网友C:
有必要每次都做吗

网友D: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网友E:
iic的事情就是多

网友F:
这个用的是自带的iic吗

网友G:
接其他芯片有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