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07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21-11-05):
GD在连续发送数据的时候每两个字节之间会有一个Bit的Idle,如何修改,才能去掉这个个空闲位,请指教,谢谢连续发送数据的时候每两个字节之间会有一个Bit的Idle,而STM32没有,如下图。

网友A:
不是连续发送?

网友B:
这是手册上说的,还是实测的?

网友C:
即便是连续传输,每个字节也要前起始位后停止位,最多也就是前一个字节的停止位和后一个字节的起始位相邻

网友D:
是实测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