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对电源纹波一般要求怎样?

楼主(2021-11-05):
(无正文)

网友A:
MCU一般要求不高,具体要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B:
MCU一般对纹波要求不高,一般都是50MV以上吧。

网友C:
LDO都能解决纹波的问题

网友D:
还好,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E:
LDO的纹波不好,与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有关,看看LDO的datasheet,里面一般有相关说明

网友F(2022-02-14):
一般是纹波越低越好,这个没有要求的

网友G:
纹波大了,MCU就烧了,所以还是LDO供电吧

网友H:
这个要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I:
LDO的纹波能好一些,你可以直接选择LDO的就行了

网友J:
这个应该没有啥参考吧,越低越好

网友K:
你可以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他们的推荐什么的

网友L:
一般都没有参考,直接就是LDO,LDO的纹波低

网友M:
肯定是越低越好啦,这个没有范围吧

网友N:
我还用DCDC给MCU供电呢,也没啥问题

网友O:
正常都是加滤波电容,能缓解很多的

网友P:
这个范围好像没有,但是一定要有滤波电路,一般没啥事儿

网友Q(2022-04-09):
不是特别高,但是也是越小越好~

网友R:
一般是50MV以内

网友D:
看数据手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