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充电芯片CHRG和CHRGT无法正常变化的问题

楼主(2021-11-05):
充电中,单片机检测CHRGT和CHRG脚的电平。检测到CHRG为低,CHRGT为高时,表示正在充电,亮红灯;检测到CHRG为高,CHRGT为低时,表示充满电,亮绿灯;
但是充电中一直亮红灯,这时候应该是充满了,但就是不变绿,两脚状态也是CHRG为低,CHRGT为高。拔掉充电线,再插上就变绿灯了。充电中不会由红变绿。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

tyw
与芯片原配的电池品种有关.找所用芯片的资料.

网友A:
锂电池电压范围到底是多少?

要想知道锂电池电压范围是多少,首先要分清楚锂电池电芯电压和锂电池组电压之间的区别,同还要了解锂电池种类有哪些,因为不同的锂电芯的电压范围也是不同的,然后再了解标称电压,满电电压和放电终止电压的区别,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锂电池电压范围到底是多少的问题。

1、从锂电芯方面来了解锂电池电压范围是多少

锂电芯主要分磷酸铁锂电池电芯和聚合物锂电芯两大类,它们的电芯电压由于制造的化学原材料本身的特性不同,所以电芯电压会不同,具体情况如下:

(1)聚合物锂电芯的满电电压有4.2V、4.35V、4.4V,甚至有4.45V的,一般来说4.35V或是以上的属于高压电芯,能量密度比较高,生产技术要求比较高,价格相对也比较高,放电终止电压(停止放电的电压)看厂家规定,一般高于3.2V。现在市场上基本是满电电压4.2V的,标称电压3.7V的,终止电压是3.2V的,这个技术门槛相对低些,应用普及也比较高,特别是现在市场上的3C类电子产品,使用的基本是普通的4.2V的锂电池。

(2)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是2.0到3.65V

磷酸铁锂电池电芯的满电电压是3.65V,放电终止电压是2.0V,一般电池厂家为了保护电芯使用寿命,终止电压会高于2.0V。由于电池化学材料本身的特性,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要比聚合物锂电池要低,但是在安全性能方面要高些,价格成本更低些,所以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使用的电池是磷酸铁锂电池。

(3)钴酸锂离子电池,电压范围2.6到4.2V,标称电压3.6V。

钴酸锂离子电池电芯满电电压是4.2V,终止放电电压是2.6V,标称电压是3.6V。

(4)镍氢镍镉电池电压范围是1.0到1.4V,标称电压是1.2V。

这里需要对标称电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标称电压可以简单的了解为平均放电电压,但是做电池的,一般是说放电平台均值。

2、从电池组方面来了解锂电池电压范围是多少

其实我们在购买电池的时候,经常会见到比4.2V等这些电芯电压高的电池,比如6V、12V、24V等,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使用到的锂电池电压很多都是十几伏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不管市场上电池电压是多少伏,只要是6V或以上的,都是通过锂电芯串联后达到的,至于容量的大小则是通过电芯三大并联方式来实现的。比如我们拿一个24V电压20000mAh容量的锂电池来简单介绍一下。假如它使用的电芯是标称3.7V,满电电压4.2V的聚合物锂电池的话,单颗电芯容量是5000mAh,那么它需要多少颗电芯来通过串联和并联实现的呢?24除以3.7等于6.5,那么就需要7颗电芯串联后才能达到所需电压,然后并联四组同样的串联电芯组合后,才能达到20000mAh的容量,那么一共就需要7乘以4等于28颗电芯。

那么这样组合成的锂电池电压范围是多少呢

你可能会认为:

满电电压是:4.2V×7=29.4V

标称电压是:3.7V×7=25.9V

终止电压是:3.2V×7=22.4V

那么这个组成的锂电池电压范围是不是就是22.4V~29.4V呢。其实这个只算是理论值而已,因为电池组一般是会有电池保护板的,一般来说电芯组成电池后,电芯的终止电压会略高,满电电压会略低,这样的话,这个锂电池的电压范围就会比理论值22.4V~29.4V要小些。可能是23V~28V这样,但是厂家在锂电池保护板匹配设计的时候会对这个电池组限制在安全使用的电压范围内,具体多少,会因为电池厂家生产制造技术水平的不同会有所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电压范围到底是多少?

要想知道锂电池电压范围是多少,首先要分清楚锂电池电芯电压和锂 ...

所用充电芯片为SE9017,3.7V锂电池

tyw
你用的是3.7V锂电池,再看资料,看芯片支持什么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用充电芯片为SE9017,3.7V锂电池

网友B:
有做国产的充电IC,有需求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