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这些安全操作你知道吗?

楼主(2021-11-05):
示波器的这些安全操作
示波器的这些安全操作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知道示波器是用来干什么的,也知道示波器都有哪些种类和品牌,当然也知道如何操作。但是,有人知道示波器的安全操作都有哪些吗?下面,请听听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给大家的科普,希望能帮到大家!
      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整理了这十一点示波器的安全操作,希望大家日常能够用到:
  1、机壳必须接地
  为了安全,示波器的机壳必须接地。通电前,应检查电源线有无磨损、断裂和裸露导线,以免引起触电事故: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与仪器工作电压相符。
  2、注意使用环境
  避免在直射阳光下或明亮的环境中使用示波器。在强光下使用示波器时,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建议大家要用遮光罩,并注意光点不要长时间停留在一点上,以免损伤荧光屏。还应避免在强磁场中使用示波器(例如周围放置有大功率变压器会产生强磁场),因为受外界磁场的影响,测出的波形会有重影和嗓波干扰,甚至使显示的波形失真。
  3、测试前的估算
  测试前,应首先估算被测信号的幅度大小,若不明确,可先将示波器的 V/DIV 选择开关置于最大档,避免因电压过高而损坏示波器。
  4、注意扩展档位和旋钮的位置:
  大部分示波器都设有扩展档位和旋钮,定量测量时一定要检查这些旋钮所处的状态,否则会引起读数错误。
  5、直流输入方式:
  在使用示波器直流输入方式时,应先将示波器输入接地,确定好示波器的零基线,才能方便地测量被测信号的直流电压。
  6、测高压应注意安全:
  采用示波器测试高压电路时,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提示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要站在绝缘物上,单手操作,不要触及设备和其他接地物体,更不要接触高压测试点。接探头时,先切断高压测试电路电源,接好后,再进行测试。
  7、垂直方式的选择:
  当同时观察两路波形时,将垂直方式 ( VERTICAR MODE) 中 的 ALT 按 钮 按下,即两个通道交替显示波形。若仅观察一路波形,将 CH1 或 CH2 按下即可,但不要选 ALT 交替方式,以避免相互间的干扰。
  8、幅度的控制:
  荧光屏显示波形的幅度,通过调节电压衰减 ( VOLTS/DIV) 的系数,一定要控制在 8 格之内,如果超出 8 格,将无法观察,这对示波器的正常工作不利。
  9、示波器可作为高内阻电压表使用:
  示波器可作为高内阻的电压表使用,因被测电路中有一些高内阻电路,若用普通万用表测电压,由于万用表内阻低,测量结果会不准确,同时还可能会影响被测电路的正常工作;而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比万用表高得多,测量结果不但较为准确,而且还不会影响被测电路的正常工作。
  10、注意被测信号的幅度:
  被测信号电压不应超过示波器规定的输入端最大输入电压(峰值),以免损坏示波器。
  11、注意日常维护保养:
  示波器在长期使用中,要保持干燥和清洁,在使用时应防止振动和冲击。用完后,关断电源,拆除引线,以减少偶然事故发生。不用时,加外罩,防止灰尘侵入,以免造成尘埃积聚而引起高压飞弧,甚至损坏。
      以上,就是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这十一条关于示波器的安全操作干货知识,希望大家平日在遇到一些示波器的使用疑难问题时不要慌,可以按照小编给的建议逐步来解决,这样就不会手忙脚乱了。那么这些你学会了吗?如果还有更多问题或者更多类似仪器需要维修,可以直接来找安泰维修,也可以直接访问西安安泰维修网!(来源:http://www.agitekservice.com)